为什么我的电脑

楼主(2013-04-18):
为什么我的电脑系统装好后音响在没有工作的时候不会有电流声,过几天后就会有,很烦人

网友:
跟系统没关系,音频擦头或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
换个独立声卡看看还会出现电流声吗?

网友:
看看接触 确定接触没有问题就是声卡驱动问题了

网友:
声卡滤波电路有问题,也有可能是驱动不对,去官网找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