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A53不过内存

楼主(2013-04-18):
版号DAOPE1MB6D0
没有拆机前上电电流停在0.6几      拆机后裸板U+内存上电从0.58掉到0.4~0.35      刷过BIOS情况一样
该机内存槽背面有个时钟缓冲IC   ICS9P935(在论坛发现 RTM683-910的图纸与之一样)

9 10两脚M_FWDSDCLKOA_DN和M_FWDSDCLKOA_DP接到北桥

上电用万用表测的M_FWDSDCLKOA_DN有1.84V      M_FWDSDCLKOA_DP无任何变化
ICS9P935的1  2  4  5  12  13  15  16  无任何变化
请师傅们分析分析

网友:
M_FWDSDCLKOA_DN和M_FWDSDCLKOA_DP的正反对地阻值都是400

网友:
第二幅图纸发错了   是下面这个

网友:
按照时序来吧,不然真的难找到所谓的通病的

网友:
今天换了北桥了    问题依旧      在论坛里看到有些关于该时钟IC的问题     发现17  18 成回路但无电压
9  10 正常时的电压为0.8~09V左右    而本机的9脚为0V   10脚为1.84V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