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五分钟左右黑屏或菜单死机

楼主(2013-04-18):
接修一台长城M1931五分钟左右黑屏或菜单死机,只有把电源拔掉停几分钟再通电才显示,如此反复。开机迅速进入菜单恢复默认无果,拆机把按键拔掉一样。上网搜索是通病需要从刷数据,找不到数据。记得上次修一台三星无信号输入的把A81SC数据清空后正常,照样把25L1005清空后结果指示灯都不亮了,看来这款显示器不能用空白块。

网友:
25L1005也能清空,第一次听说,你一板BIOS擦除了还能亮机吗?

网友:
哦25系列和24不是一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