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神,SATA接口硬盘光驱都不认,只能认IDE!

楼主(2013-04-18):
主板是技嘉代工的,M2VLE-RH  .插上IDE的硬盘,SATA接口的光驱,硬盘都认的到
刷了BIOS的,南桥我之前也给他重新BGA焊过,无意中插上IDE的。都能认了,拔掉就不行,,,

网友:
BIOS里面没有设置好吧.SATA模式那项.

网友:
都设置好了的,,问题是一直把SATA的硬盘光驱接起的,认不到。一插上IDE的 就能3个一起认 何解啊??

网友:
可能你的南桥给你搞的问题大了

网友:
可能还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PCI都不要插除錯卡上機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