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21.5LED液晶屏颜色不正常

楼主(2013-04-18):
一片21.5LED液晶屏颜色不正常的问题,检查有几个大点的电容没有电压,查电路竟然可调电阻没有,仔细检查电路有动焊,应该是可调电阻被人拆了,拆一个旧的装上,电容有12V了,再看屏幕图像正常了,哈哈,好了,发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可调电阻代换是只要引脚一样就能换吗。

网友:
前修者为什么拆下没有焊上?

网友A:
楼主发贴讲得不够详细呀,应该重点讲一讲维修思路和过程,大家一起进步!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贴讲得不够详细呀,应该重点讲一讲维修思路和过程,大家一起进步!你说呢?

我也是小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