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微短路求高手

楼主(2013-04-18):
新款东芝PCH芯片组的,插上直流电后电流直接0.25左右,插一会儿后CPU供电芯片很烫,换了个全新的后还是一样,两组场管均换过,板子个组电压阻值都正常CPU供电也不短路,这该怎么查啊,也不能把芯片取下来测,实在无招,求大家支招

网友:
可有大神在线

网友:
cpu供电芯片很烫有可能是芯片的外围电路有短路的地方,重点查查外围的电容和电阻,另外某些电压不正常也可能导致芯片过热

网友:
外围的电容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啊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 看3  5V正常么 查查CPU供电芯片的电压

网友:
只有3 5 V其它电压均无,一插电芯片就发热不一会儿就特别烫手,也没办法按时序一步一步查啊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和上管拆了,看看还短路没

网友:
可能只是EC出了问题

网友:
拿表一路一路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