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HP M1213NF的电源是一通电便产生24V的吗?

楼主(2013-04-18):
有台HP M1213NF被雷击,整机通电后无反应,检查发现网络板有IC被击爆了,断掉网络板的排线开机仍开不了,于是换了网络析和接口板,换完后发现按开机后机器警告灯的缺粉灯同时亮黄灯,整机仍无预热动作,便拆电源板出来单独测试,发现没有24V输出,只有约2V左右,不知是该电源板不能单独运行还是说确实是有问题了呢?大家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网友:
原装板上电瞬间有5v和24v

网友(2013-05-23):
问一下版主,电源板3V5V还有24V都正常,插上电打印机没有反应电源灯都不亮,是什么问题啊,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