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没图纸维修

楼主(2013-04-18):
今天修个联想显示器,亮一下灭,初步判断高压和灯管,因为是带电源适配器的,然后开机测灯管,一切正常,接着电源高压板,该有的都有,没了头绪,刚好手边有个一样的电源高压板,就是以前烧过5707 就把坏的两个给换掉了,装上测,显示正常,就是关机白屏,纠结了!接着测ON/OFF接的山机关,没问题,这是为嘛!接着就断电,准备一个一个元件测,反正又没几个,正面测完,接着测背面,什么三极管二极管,电阻,都测,看看有无短路,就在侧换5707旁边的一个八角但场馆,短路,不对,就测他对成的那个不短有读数,哈哈!找到了,接着就换,换好上电,一切正常,
图纸,没经验,只能用又慢又累,的方法来了!

网友:
这是个死办法,能修好也不错!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八角但场馆”是什么意思?是啥零件?

网友:
前两天接了一个联想显示器 毛病和你的一样 换了一个三极管c5706 OK

网友:
八角但场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