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启动后CPU快速升温,没进系统就死机????

楼主(2013-04-18):
今天给客户修机子,说不启动,我开机一看,连BIOS都进不去,打开机箱,CPU散热片灰尘比较多,除尘吧。
除完尘后故障依旧。
一摸散热片,很烫,风扇转动正常呀。为什么这么热呢?
是不是CPU供电有问题,是场管还是电容呢?
请各位师傅不吝赐教。谢谢。
(可惜客户一看不是小毛病,就不修了,连让我测试的机会都没有给我。)。

网友:
最起码需要考虑的是,CPU供电那个排插的电压是否出现异常。
以及主板上DC-DC转换电路所产生的电压是否异常。

网友:
硅胶
CPU电压
CPU电源IC

网友:
先上点导热胶,风扇出来一下
看看怎么样

网友:
先看散热这块,没问题再查电路,都有自检画面了!

网友:
把机器平放散热器上新硅脂 扣具不要扣散热器压上即可 如果不热了 就是板子太薄扣具扣上后板子变形了 导致cpu 和散热器接触不良 想办法降低扣具扣力即可解决

网友:
硅脂干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