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0.1U的电容发热问题。现象没有输出。

楼主(2013-04-18):
一个电容发热说明什么,是说C833与U4引脚之前断路了吗?电流都通过他流向地了?发热不是很严重,整个板子只有他有温度

网友:
电容发热,证明该电容两端的电压,已经达到或超过其耐压值了。
也有由于电容本身问题导致发热的。

网友:
电容本身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肯定是先换个电容试下先了

网友:
他会不会导至U4的FB脚无输出电压到光耦或是电压不足以光耦动作

网友:
用104的瓷片电容可以替代吧

网友:
滤波电容发热直接代换个大的,耐压值高于本身的。这样应该不会热啦。

网友:
发热的换掉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嗯 ,已经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