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04-18):
       主角:Thinkpad R60,客户那俩说不开机,接机,插可调,待机0.004A。(待机明显偏低啊)按开关键没法应。
     报价,开单子,开始开工了!
   拆机,目测主板,945gm  无进水腐蚀等。。  测各路主供电电感,阻值无异。
    插可调,量3 5V电感,(电感L4  ,L3)无电压
    直接察待机芯片1901,第21脚主供电21有19.5V,20脚线性5V。3  5V开启4脚ON5是0V。28脚ON3也是0V,不正常。在看看第22脚-SHDN为3.3正常
      ON3  ON5是PMH7的76脚经过电阻R866和R405过来的,测了一下两个电阻的两端,无电压。直接追溯PMH7了 。
          PMH7工作条件VCC3SW  3.3V,-EXTPWR适配器检测低电平,两个温控即-PWRSHUTSOWN  SHUTDOWN2要为高电平,SWPWRG为3.3V。还有就是25  26脚RC的震荡正常。
      实测分别测PMH7SWPWRG电压为0V,哈哈 让我碰到了,这个电压是VCC3SW经过 100k电阻R309过来的,测了一下阻值  2M  。100K电阻换之,待机0.03,正常,触发,电流一路飚升,亮机收钱了 ,呵呵
        不怎么会排版   菜鸟级别,望老鸟们指教,多多支持

网友A:
这还算菜鸟啊,太谦虚了,顶礼膜拜!

网友:
我也想问为什么添加附件的图片都是连续的而且是顺序是倒的。而不是像大家那样写了一些文字后加图片,再写呢?

网友(点评):
你写完文字。再一起上传图片,要在那一段文字加入图片,把鼠标放在你要添加图片的地方,再点图片,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加入图片了

网友B:
不知道怎么上传排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上传排版啊

怎么排版呢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学习了, 就是我也在困惑, 怎么排版,

网友:
就是我也在困惑, 怎么排版,PMH7我的没找到

网友:
算是秒杀了

网友:
排版是网页的排版 不同于WORD
IBM机器修的不错  问题还算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算菜鸟啊,太谦虚了,顶礼膜拜!

最近啊  有点闲  一直在研究IBM的保护隔离  真心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