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330通病怎么解决

楼主(2013-04-18):
通电有自检信号,但是插上VGA线,没有图像显示,能开关机,{电源指示灯长亮,不闪}屏的左上角有数字和模拟来回的跳,就是没有图像显示

网友:
三星下 载 官网程序。

网友:
拔掉触摸开关至按键电路的排插即可。
我碰见一例由于KEY至CPU电路,过孔不良导致。
还碰见一例CPU本身损坏导致。

网友:
  程序的问题    O(∩_∩)O哈哈~······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程序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刷个就好

网友:
升级主板程序

网友:
刷程序应该就能好了。

网友:
我刚昨天就修好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