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P适配器亮机,进系统重启,电池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3-04-18):
接修同行一台F8P,大家都知道,这个黄颜色的板子,不知道用了多少机器,还有独立的显卡板,切入正题,适配器开机进系统,滚动条重启,好吧,进PE 勾系统看看,重启,安装版的装,能解压一会也是重启,注意不是硬盘选项,不是蓝屏重启哦,好吧,插电池看看,插上诊断卡2A,2A什么故障呢,这机器还是显卡故障多,但是适配器是亮机的啊,电池怎么就跑2A呢,忘了说此机器芯片组PM965 T7500CPU,最后大火猜猜是什么问题,机器已经确定问题了,大家猜猜吧,互动互动下,特别提示,不是显卡问题  BIOS一开始就刷过了,官网的,也不是北桥空焊,

网友A:
BIOS芯片坏了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坏了马????

BIOS一开始就刷过了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B:
显卡供电电感的问题。这个我碰到过一次。修了我好久。

网友C:
是何问题。?说出来

网友D:
应该是CPU供电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CPU芯片组问题呢

CPU坏了,不可思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CPU供电问题吧。

CPU挂了,CPU在别的机器上都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电感的问题。这个我碰到过一次。修了我好久。

是CPU坏了,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何问题。?说出来

兄弟,是CPU挂了

网友B:
晕死。。。这个机器曾经双核的修成了单核的。至今不明是什么原因。

网友:
CPU挂了还能到滚动条呢

网友F:
这个问题很惊人 想不明白怎么造成的 !

网友G:
碰到过CPU电容挂了,适配器可以开机,电池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死。。。这个机器曾经双核的修成了单核的。至今不明是什么原因。

怎么讲,这位兄弟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碰到过CPU电容挂了,适配器可以开机,电池不行

那是电源的问题,这是CPU没完全坏,就是能亮机,但在别的机器上就是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很惊人 想不明白怎么造成的 !

维修很多地方都是靠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