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求助DELL 1704FPVt是否坏屏

楼主(2013-04-18):
    一台戴尔1704FPVt显示器,刚开机时光栅由上往下逐渐亮,得只是一条亮带。如下图(图1):
    一秒后变成一条垂直亮带,如下图(图2):
    然后这条亮带逐渐逐渐地由右往左边移动,速度很慢。如以下这些图(图3,4,5,6)
     不知道有没有谁碰到像这样的故障,是什么原因引起,望各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没得救了,换了吧

网友:
通病,是屏挂了,。楼主别搞了,没有意义。

网友:
谢谢2楼3楼两位师傅,但是估计液晶屏没坏吧,不知屏电路是有有的修呢,现在是不知怎么下手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屏列带出问题了哦,,,,,,没得修

网友:
如果有屏电路上面的主芯片,就换一下试试

网友:
你找个主芯片换上去,如果不行。你还想研究的话,也可以,不过结果早就出来了、

网友A:
我以前有在华映做过,修这种故障要专门的热焊机重焊IC!还是换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在华映做过,修这种故障要专门的热焊机重焊IC!还是换屏吧!

:handshak谢谢,也谢谢楼上各位师傅,既然如此只有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在华映做过,修这种故障要专门的热焊机重焊IC!还是换屏吧!

你所说的是主芯片IC吗?那个我换过,下面放个光驱的铁板,焊上去正常使用。

网友:
路过,不说话

liuguochang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主要芯片坏了,加热时搞不好会碰到周围,楼主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换吧     没有的意义修了

网友:
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2014-05-22):
呵呵绝对的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