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喷墨打印机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一)

楼主(2013-04-18):
Epson公司生产的喷墨打印机以其极高的输出质量而著称,深受国内各个层次用户的喜爱,其在国内也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但同时Epson打印机也是所有品牌喷墨打印机中故障率最高的,很容易出现打印断线、打印头撞车、乱码等问题,给使用该品牌机器的用户带来了不少麻烦。由于市场上Epson喷墨打印机型号较多,本文将从中选取三个具代表性的Epson系列喷墨打印机常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其目的就是给已购买这类打印机的用户有所帮助,真正做到消除故障不求人

一、EPSON STYLUS COLOR系列

  代表型号:STYLUS COLOR 300、400、600、680、800、900等

  1、当打印质量下降或经过打印头清洁操作后,打印质量没有明显地提高,该如何解决?

  应该是墨盒中的墨水已用完,需更换墨盒,以STYLUS COLOR 600为例,步骤如下:

  (1)打印机接通电源。
  (2)打开打印机的顶盖。
  (3) 按下pause键,pause指示灯亮。
  (4) 主用t键持续SS左右,直到打印头底座向左移动到墨金安装位置,Pause指示灯开始闪烁。
  (5)拉起墨盒锁定杆,墨盒从底座中部分弹起。
  (6)把墨盒从打印机中拿出,要妥善处理。不要打开墨盒或试图重新使用。在没有买到新的墨盒之前,不要把空墨盒从打印机中拿出,若打印机中没有安装墨盒而打印会毁坏打印机。
  (7)打开新墨盒的包装袋,撕下喷头上的保护带。
  (8)将墨盒喷嘴朝下按人墨企底座中,墨盒上部的箭头指向打印机后部。彩色墨盒放在底座左边,黑色墨金放在底座右边
  (9)将墨盒锁定杆拉起并推向打印机后部,直到锁紧墨盒。
  (10)再次按下Aft键,启动打印头清洗操作。(即使不按下Aft键,当打印墨盒安装完毕30秒后,打印头会自动回到初始位置)
  (11)关闭打印机顶盖,进行打印头打印测试。

  2、如何提高打印速度?

  由于彩色打印能够产生黑白文本打印20-100倍的数据量,使你的CPU、内存、硬盘负担沉重.增加电脑内存,降低打印分辨率,使驱动程序中的高速打印选项有效都是提高打印速度的有效途径.当你只打印黑白文本时,可以将打印驱动选为黑色打印,打印质量设置为省墨,取消 MicroWeave并选择高速打印,选择No Halftoning。

  3、打印时出现乱码,怎么办?

  可依据以下步骤来判断故障:

  (1)打印机自检(判断打印机本身是否存在硬件故障.)
  (2)检测打印机电缆:(判断打印电缆是否存在故障.)在MS-DOS下,执行以下命令:dir>prn
  (3)在Window9x下,打印测试页:(判断打印机驱动程序是否正确)我的电脑->打印机->找到对应的打印机->右击鼠标右键->弹出菜单,选择属性->选择常规->单击打印测试页.测试页正常表明已经正确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
  (4)检查应用程序是否存在问题。

  注:680以上型号打印机与计算机必须直接连接,中间不能连接扫描仪或共享器。
  4、使用USB接口,在Win98/ME/2000系统下如何安装打印机的驱动程序?

  (1)确定已关闭USB打印机电源。
  (2)把USB电缆插入计算机端的USB端口内,重新启动计算机系统。
  (3)把USB电缆插入打印机端的USB端口内,打开打印机电源。
  (4)计算机系统检测到新的USB打印机,出现添加新硬件向导窗口,本窗口出现新的USB打印机名称,选择下一步。
  (5)选择搜索打印机的最新驱动程序(推荐)选项,然后选择下一步.把随机提供的驱动程序光盘放入到光驱中,选择指定位置复选框,输入路径:光驱:\Chinese\win9X(Win2000)。
  (6)当出现EPSON USB Printer Windows 已经安装新硬件打印机所需的软件时表示安装完成,此时系统可能会提示重新启动计算机。

  5、Windows系统无法检测到USB打印机,怎么办?

  (1)在我的电脑--控制面-系统--设备管理器,查看你使用的USB Printer或EPSON USB Printer打印机名称前面是否出现黄色“!”或“?”。
  (2)如果有黄色“!”或“?”存在,则断开打印机与计算机的连接电缆,选中打印机名称前面出现黄色“!”或“?”一行,然后选择删除。
  (3)再次连接打印机和计算机之间的USB电缆, 这时系统会提示你发现新的USB打印机,按照屏幕提示进行操作.输入驱动程序所在的路径:光盘盘符:\Chinese\win 9X。
  (4)如果系统不会提示发现新硬件,请通过添加新硬件进行操作,具体操作如下:控制面板--》添加新硬件--》确认计算机系统能否检测到新的设备.如果检测到新的设备,输入路径:光盘盘符:\Chinese\win 9X。
  (5)如果计算机系统检测不到新的设备,检测USB电缆是否符合要求。

  6、苹果机直接与打印机连接,打印时,屏幕提示计算机和打印机的通讯出现问题,如何解决?

  以Stylus Color 900为例:

  (1)检查打印电缆,确认连接电缆类型正确和电缆本身没有问题.连接电缆是标准的苹果系统Peripheral-8针电缆.如果是通过USB端口连接,则需要一条屏蔽的USB电缆。
  (2)在选配器选择了正确的打印机图标.Stylus Color 900对应的图标为SP900(EX)。
  (3)打印机同苹果机连接的端口同选配器中所选择的端口应当一致。
  (4)确认AppleTalk所选择的端口,同打印机所连接的端口不一致。
  (5)如果你的苹果机没有通过以太网卡或LocalTalk卡同苹果机连接成网络,请将AppleTalk设为不活跃
  7、打印机无法打印,同时提示发生通讯错误,怎么办?

  以Stylus COLOR C20为例:

  (1)在MS-DOS下键入:dir>prn,测试打印机连接是否存在问题.若无法打印或打印乱码,请更换电缆。
  (2)打印测试页,检查驱动程序是否存在问题.若打印不正常,请从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中卸载当前驱动程序,重新安装.若打印正常,进行下一步.
  (3)在Windows95/98下更改打印接口设置,操作方法如下:
开始=>设置=>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 端口=>双击LPT选项=>选择驱动程序=>选择升级驱动程序=>选择显示指定位置的所有驱动程序列表,以便可从列表中选择所需的驱动程序=>选择显示所有设备=>在生产商选项中选择标准端口类型,在型号选项中选择打印机端口=>按照屏幕的指导进行下面的操作。
  (4)更换一台计算机系统进行测试,如果问题继续存在,有可能是打印机端口出现问题,请同当地技术服务中联系。

  注:在进行第(3)步操作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1)如果系统提示所选择驱动程序不是专为选择定硬件设计的,可能无法正常运行,建议不要安装此驱动程序.确定要使用此驱动程序吗?,选择是(Y).
  (2)如果系统提示你插入Win95(或Win98)的源盘,输入:光盘盘符:\Win95(或Win98)。
  (3) Win2000系统也可参考上述操作。

  二、STYLUS PHOTO 系列

  代表型号STYLUS PHOTO700、750、790等

  1、Stylus Photo700 和Stylus Photo750可以使用同样的墨合吗?

  不可以,这两种打印机使用不同的彩色和黑色的墨盒
  Photo700的黑色墨盒型号:S020093
  彩色墨盒型号:S020110
  Photo750的黑色墨盒型号:S020187
  彩色墨盒型号:S020193
  2、怎样清除打印机的内存?

  (1)取消打印机工作,并确保打印机不再打印。
  (2)关闭打印机.等待10秒之后,然后再开打印机。

  3、计算机通过共享打印机打印时,系统提示发生通讯错误,如何解决?

  (1)本地机及客户端均需设置。
  (2)在 打印机属性--应用工具--速度和进程--监视参数--选中允许监视共享打印机。
  注:状态监视器不支持IPX/SPX协议。

  4、打印机通过USB端口打印时,打印无法进行,同时系统提示通讯错误,怎么办?

  (1)检查打印机属性--详细资料--打印到以下端恐械纳柚梦狤PUSB1。
  (2)如果没有EPUSB1选项,则需要进行以下操作:通过添加新硬件进行操作,具体操作如下:控制面板--添加新硬件--确认计算机系统能否检测到新的设备.如果检测到新的设备,输入路径:光盘盘符:\Chinese\win 9X。
  (3)如果计算机系统检测不到新的设备,检测USB电缆是否符合要求。
  (4)若仍旧无法打印,且条件允许,请将打印机连接至第2台计算机测试,若打印机工作正常,则需检查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是否工作正常;若同样无法打印,那只好与维修中心联系检查。

  5、墨水盒可以重新充墨吗?

  不可以。本打印机使用的墨盒是不可填充的.打印机通过墨盒上的IC芯片计算墨盒的剩余量,即使重新填充了墨水,IC芯片也不会计算墨水的剩余量,可使用的墨水量将不会改变。

  6、Windows95/98下打印不完全,如何处理?

  在Windows95内更改打印接口设置,操作方法如下:开机(Open)->开始(start)->设置(setting)->控制面板(control panel)->系统(system)->设备管理(device manager)->端口(ports)->打印机端(print port)->驱动程序(driver)->更改驱动程序(change driver)->显示所有设备(show all devices)->将ECP打印端口改成打印机端口后确认(change ECP printer port to printer port then press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