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喷墨打印机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二)

楼主(2013-04-18):
  7、打印头撞车如何处理?

  造成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打印头控制电路出现故障。
  2、打印头机械部件损坏。
  3、打印头在工作时阻力过大。

  前两种情况出现的机率很小,大多数打印头撞车是由第三种情况引起的,因为打印机在使用过程中控制打印头移动的导轨上的润滑油与空气中的灰尘形成油垢,长期积攒起来就会使打印头在移动时阻力越来越大,当阻力大到一定时就会引起打印头撞车。由于这种原因引起打印头撞车的故障很好排除,你可以找一些脱脂棉和一些高纯度缝纫机油,先用脱脂棉将导轨上的油垢擦净,再用脱脂棉蘸上一些缝纫机油均匀的反复擦拭导轨(注意:缝纫机油不能太多,以免在打印时油滴落在稿件上影响打印质量)直到看不到黑色的油垢为止。如:EPSON STYLUS PHOTO 700。一般在打印头撞车之前打印机工作时的噪音会明显增大,为了防止打印头撞车,可以用这种方法每隔3-4个月清洗一次打印头导轨,使你的打印机一直工作在良好的环境下。

EPSON IP-100

  EPSON IP-100是专为数码相机设计的智能数码照片打印机,它的特点是直接打印,无需连接电脑,只需插入数码相机存储卡,即可直接打印;照片质量打印,可支持高达500万像素的高品质数码图像的输出,实现1440dpi照片级六色打印。机器够棒,但使用中的问题也不少。

  1、任何型号的数码相机都适用于IP-100吗

  不一定。使用智能介质(SmartMedia)、压缩闪存卡(CompactFlash)、记忆棒(MemoryStick)或ATA快闪存储卡(PC卡)的数码相机基本上都可以使用.然而,IP-100照片打印机与不采用JPEG格式(JFIF、Exif、ExifR98、CIFF)记录图象的型号的数码相机,如CasioQV-700或RicohDC-2L不兼容.另外,使用内部存储器,包括软盘或MD磁盘的数码相机,如CasioQV-770、SharpLC2、SonyCyber-shot、SonyDigitalMavica等也不能使用IP-100.但是,IP-100能够与JPEG格式以外的其它图象格式兼容,如TIFF(未经压缩)UPE和PNG.建议在购买其它品牌的数码相机前先进行测试,以确定能否正常使用。

品牌 EPSON
型号 最高分辨率 存储介质
PhotoPC600 1024×768 CF
PhotoPC700 1280×960 CF
PhotoPC750Z 1600×1200 CF
CANON PowerShotA5 1024×768 CF
CASIO QV-7000SX 1280×960 CF
FUJI MX500 1280×1024 SM
X700 1280×1024 SM
MX2700 1800×1200 SM
Kodak DC265 1536×1024 CF
DC260 1536×1024 CF
DC240 1280×960 CF
DC220 1152×864 CF
DC210plus 1152×864 CF
Olympus C-2000Zoom 1600×1200 SM
C-1400XL 1280×1024 SM
C-1400L 1280×1024 SM
C-900Zoom 1280×960 SM
C-840L 1280×960 SM
C-1000L 1024×768 SM
C-820L 1024×768 SM
RICOH RDC-4300 1280×960 SM
SANYO VPC-Z400EX 1600×1200 SM

  注:

  1、(1)要使IP-100达到最好的照片打印效果,建议数码相机的分辨率至少达到100万像素。
  (2)IP-100配备有用于CF卡的PCMCIA适配器.对于其它的存储介质,请另外购买第三方厂商提供的相应的PCMCIA适配器。
  (3)此表并未列出所有的兼容数码相机。
  2、摄像机摄录的图像能否用IP-100直接打印输出?

  不行,IP-100照片打印机只能直接打印数码相机拍摄并采用存储卡存储的照片

  3、插入闪存卡后,打印机为何不能打印照片?

  (1)检查电源。
  (2)确认你使用的数码相机是否在推荐之列,或符合要求.
  (3)确认闪存卡的类型同适配器是否匹配.
  (4)检查PC卡是否正确插入到打印机上的PC卡插槽.
  (5)检查PC卡中是否存有数据.
  (6)检查是否有错误代码显示:E3表示应将输入模式开关置于INT

  4、电源灯亮但无任何打印输出,怎么办?

  依据以下步骤检查打印机:

  (1)关闭打印机和计算机,确保打印机接口线缆连接正确,并确认输入模式开关置于INT。
  (2)打印机的自检(判断打印机本身是否存在硬件故障)。
  (3)检测打印机电缆:(判断打印机电缆是否存在故障)在MS-D0S下,执行以下命令:dir>prn。
  (4)打印Windows测试页:(判断打印机驱动程序是否正确)。
  (5)检查应用程序是否存在问题。

  注:如果用户通过扫描仪把打印机和计算机连接在一起,有可能引起打印不正常。

  5、如何提高打印速度?

  (1)确认您的系统是否满足打印机的最低要求.(可以增加计算机内存);
  (2)确认您是否安装了正确的打印机驱动程序;
  (3)关闭当前不使用的应用程序;
  (4)在保证打印质量的前捍下,尽量使用较低的分辨率:在自动模式下,将滑动条设定到速度;
  (5)如果您的文件不包含彩色,选择黑色打印。

  6、打印机打出的结果偏色、缺色,怎么办?

  有时会发现打出的图形颜色与显示器上所显示的同一图形颜色相比,颜色偏淡或偏浓,还可能偏向其它相近颜色.这是由于打印机产生颜色的方式与显示器不一样造成的.解决的方法是重新编辑显示器上的原图,使打印机打出期望颜色的图形;如果打印机打出的图形缺少某种颜色,应清洗打印头,如果多次清洗后仍缺色则说明墨水盒已缺少某种颜色,这时应更换墨水盒.如果更换后仍缺色则说明打印头已完全堵塞,应与当地EPSON技术服务中心联系。

  7、打印图像出现横纹,怎么办?

  要确定驱动程序中设定的打印介质同放置在打印机内的打印纸类型一致.要为该打印介质选择最高质量的打印设置.要确定打印介质放置正确,打印在打印面上.如果问题仍存在,请通过“应用工具”的喷嘴检查,来确定打印头是否需要清洗.如果打印头需要清洗,详细资料请参阅《操作手册》中的打印头清洗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