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有待机不触发 解决完毕

楼主(2013-04-18):
今天接一sl400机子进小强,打开一看  傻了。。全是小强便便,臭死了  先洗,洗好烘干,查各电感对地都正常,上电,3v 5v全部出来了  查图纸开机流程,待机正常之后51120会发一个sus——pwrgd给io 75脚  测量发现无电压,查该路信号所有器件,发现上拉电阻腐蚀,,更换100k电阻 测试正常。修复完毕
附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楼主秒杀啊。  我也学习了 下次遇见一定会学习楼主的这个方法。

网友:
强大的小强!楼主收了多少?我以前也遇到过进小强的机子!味道忒重!

网友:
那味道确实是相当难闻,注意戴口罩。

网友:
楼主怎么就突然想起51120会给EC一个“电源好”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