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墨打印机八种常见故障现象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3-04-18):
喷墨打印机由于使用、保养、操作不当等原因经常会出现一些故障,如何解决是用户关心的问题。在此主要以爱普生生产的喷墨打印机,介绍一些常见故障的处理方法。

1、打印时墨迹稀少,字迹无法辨认的处理
该故障多数是由于打印机长期未用或其他原因,造成墨水输送系统障碍或喷头堵塞。
排除的方法是执行清洗操作。

2、更换新墨盒后,打印机在开机时面板上的"墨尽"灯亮的处理
正常情况下,当墨水已用完时"墨尽"灯才会亮。更换新墨盒后,打印机面板上的"墨尽"灯还亮,发生这种故障,一是有可能墨盒未装好,另一种可能是在关机状态下自行拿下旧墨盒,更换上新的墨盒。因为重新更换墨盒后,打印机将对墨水输送系统进行充墨,而这一过程在关机状态下将无法进行,使得打印机无法检测到重新安装上的墨盒。另外,有些打印机对墨水容量的计量是使用打印机内部的电子计数器来进行计数的(特别是在对彩色墨水使用量的统计上),当该计数器达到一定值时,打印机判断墨水用尽。而在墨盒更换过程中,打印机将对其内部的电子计数器进行复位,从而确认安装了新的墨盒。
解决方法:打开电源,将打印头移动到墨盒更换位置。将墨盒安装好后,让打印机进行充墨,充墨过程结束后,故障排除。

3、喷头软性堵头的处理
软性堵头堵塞指的是因种种原因造成墨水在喷头上粘度变大所致的断线故障。一般用原装墨水盒经过多次清洗就可恢复,但这样的方法太浪费墨水。最简单的办法是利用你手中的空墨盒来进行喷头的清洗。用空墨盒清洗前,先要用针管将墨盒内残余墨水尽量抽出,越干净越好,然后加入智河961清洗液。961清洗液是专为EPSON研制的,分为A液、B液。A液清洗力较强,使用于中等堵头的处理,但不能久留喷头内。B液清洗能力较弱,但使用的安全系数较高,此液可以2(B液):1(EPSON红或兰墨水)进行兑制,兑制出的半色墨水使用于EPSON Photo墨盒的半色墨水。加注清洗液时,应在干净的环境中进行,将加好清洗液的墨盒按打印机正常的操作上机,不断按打印机的清洗键对其进行清洗。利用墨盒内残余墨水与清洗液混合的淡颜色进行打印测试,正常之后换上好墨盒就可以使用了。

4、喷头硬性堵头的处理
硬性堵头指的是喷头内有化学凝固物或有杂质造成的堵头,此故障的排除比较困难,必须用人工的方法来处理。首先要将喷头卸下来,将喷头浸泡在A液中用反抽洗加压进行清洗。洗通之后用纯净水过净清洗液,晾干之后就可以装机了。只要硬物没有对喷头电极造成损坏,清洗后的喷头还是不错的。

5、打印机清洗泵嘴的故障处理
打印机清洗泵嘴出毛病是较多的,也是造成堵头的主要因素之一。打印机清洗泵嘴对打印机喷头的保护起决定性作用。喷头小车回位后,要由清洗泵嘴对喷头进行弱抽气处理,对喷头进行密封保护。在打印机安装新墨盒或喷嘴有断线时,机器下端的抽吸泵要通过它对喷头进行抽气,此嘴的工作精度越高越好。但在实际使用中,它的性能及气密性会因时间的延长、灰尘及墨水在此嘴的残留凝固物增加而降低。如果使用者不对其经常进行检查或清洗,它会使你的打印机喷头不断出些故障。
养护此部件的方法:将打印机的上盖卸下移开小车,用针管吸入纯净水对其进行冲洗,特别要对嘴内镶嵌的微孔垫片充分清洗。在此要特别提醒用户,清洗此部件时,千万不能用乙醇或甲醇对其进行清洗,这样会造成此组件中镶嵌的微孔垫片溶解变形。另外要提的是,喷墨打印机要尽量远离高温及灰尘的工作环境,只有良好的工作环境才能保证机器长久正常的使用。

6、检测墨线正常而打印精度明显变差的处理
喷墨打印机在使用中会因使用的次数及时间的延长而打印精度逐渐变差。喷墨打印机喷头也是有寿命的。一般一只新喷头从开始使用到寿命完结,如果不出什么故障较顺利的话,也就是20-40个墨盒的用量寿命。如果你的打印机已使用很久,现在的打印精度变差,你可以用更换墨盒的方法来试试,如果换了几个墨盒,其输出打印的结果都一样,那么你这台打印机的喷头将要更换了。如果更换墨盒以后有变化,说明可能你使用的墨盒中有质量较差的非原装墨水。
如果打印机是新的,打印的结果不能令你满意,经常出现打印线段不清晰、文字图形歪斜、文字图形外边界模糊、打印出墨控制同步精度差,这说明你可能买到的是假墨盒或者使用的墨盒是非原装产品,应当对其立即更换。

7、行走小车错位碰头的处理
EPSON喷墨打印机行走小车的轨道是由两只粉末合金铜套与一根圆钢轴的精密结合来滑动完成的。虽然行走小车上设计安装有一片含油毡垫以补充轴上润滑油,但因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到处都有灰尘,时间一久,会因空气的氧化,灰尘的破坏使轴表面的润滑油老化而失效,这时如果继续使用打印机,就会因轴与铜套的摩擦力增大而造成小车行走错位,直至碰撞车头造成无法使用。
解决的办法是:一旦出现此故障应立即关闭打印机电源,用手将未回位的小车推回停车位。找一小块海绵或毡,放在缝纫机油里浸饱油,用镊子夹住在主轴上来回擦。最好是将主轴拆下来,洗净后上油,这样的效果最好。
另一种小车碰头是因为器件损坏所致。打印机小车停车位的上方有一只光电传感器,它是向打印机主板提供打印小车复位信号的重要元件。此元件如果因灰尘太大或损坏,打印机的小车会因找不到回位信号碰到车头,而导致无法使用,一般出此故障时需要更换器件。

8、断线故障的处理
   打印断线是常见故障,一般有以下几个原因引起:
1)新墨盒上机后,基本上只需一次或两次清洗打印墨线就能正常,一般在使用中不会断线。断线常出的原因一是使用者在打印前没有将进纸托架设定好,进纸过程中造成轧纸,纸与喷头摩擦后造成断线。
解决方法:将进纸托架设定好。
另一类是原装墨水快用完时,没有及时更换新墨盒,而是将打印机放在温度较高的环境下时间较长所致。一般一墨盒装机之后要在三个月内用完立即更换,如果换上墨盒不经常使用,会因墨盒内进入空气的作用导致气密性能变差,容易使墨水在喷头上、墨盒内的粘度变大,从而造成喷墨打印机断线的故障。
解决方法:更换墨盒,清洗喷头。
2)更换其他品牌墨盒常见的问题
更换其它品牌墨盒产生的断线是因为墨盒理化性能未达到EPSON墨盒所要求的参数。我们在更换其它品牌墨盒时,有时可以发现,某些颜色出墨顺利而有些颜色要经过多次清洗后才能出来,浪费了大量的墨水。这是因为这类生产厂家生产的墨盒远远达不到EPSON墨盒的技术要求,使用时最易发生墨水输墨不平衡的问题。
原装墨盒在墨水的化学特性和盒体气压压力调节上做了文章,而其它某些品牌的墨盒因不了解其原理,所做出的墨盒差距较大,难以达到出墨流量的平衡。更为严重的是,某些墨盒因海绵的溶出物较多,海绵遇墨膨胀系数过大,出墨口使用的不锈钢超细滤网达不到要求,这种墨盒给打印机造成故障也在情理之中。
解决方法:用原装墨盒。
3)往墨盒里加墨出现的问题
使用注墨后的墨盒常见故障是:断线、堵头、色度不准。
如果你注入的墨水,理化性能和原墨盒残留墨水基本相近,那它是完全可以用的。因为我们手工加墨是在空气中常压下完成的,各色注墨量不可能掌握得很一致,加入的墨水分子中会有较多气泡含量,这时你将墨盒装机之后不要急着立即使用,而是要将喷头清洗一至两次之后将打印机关掉。要停机2-6个小时左右再使用,这时墨盒内的墨水会因化学自动排气的作用,已将气泡及空气排到墨盒顶端,这对你再使用时能减少故障。
堵头是注墨以后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因为EPSON喷墨打印机的超精细滤网是设计在墨盒出墨口处,而喷头输墨口与墨盒的接口处是没有滤网的。有些人在墨盒的出墨口处向墨盒内反向注墨,容易造成灰尘及杂质进入输墨口,这样使打印机堵头。
另一种发生的化学性堵头,是因为加注墨水的化学性质与原装墨盒中残留墨水不一样,其不同墨水的化学反应过程较慢,极难用肉眼观察到,如果这种墨水停留在喷头上产生了反应,将会对喷头造成破坏性后果。
补充墨水常见的另一类问题是颜色不很准确。彩色材料的生产会因批号不同,出现色差,这也是生产彩色材料最难的一关。EPSON喷墨打印机的补充墨水,一般出现色度偏差时,用户在EPSON喷墨打印机的属性设置中进行调整就可以了,只要可调范围在EPSON软件可设置的范围内就可用。

网友(点评):
请不要发复制粘贴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