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 开机正常 但是点不亮 不一会就自己关机了

楼主(2013-04-18):
我是新手  老师们教教我吧

网友:
能听见开机声音   显卡不输出信号

网友:
测下VGA的行场信号

网友:
换过显卡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  好多了   怀疑桥 没有bga

我用风枪吹完  现在不自动关机了   还不亮机

网友B:
那橋應該是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橋應該是壞了~~

补充下  现在这个板子的情况     每次开机  键盘灯全闪  下    喇叭响一下   应该是启动了吧 ?  但是屏幕没反应          不插显卡  这开机滴声5秒响    插显卡   20秒然后响   插上显卡延长了启动时间  就这个情况

网友:
单桥吧,,加焊吧,,哈哈哈哈,,,,

网友:
試著用吃奶的力氣壓橋,重開看看~~若開機,証明橋空焊,加焊能撐多久是未知數~~

网友:
能开机就跑码看看,不能开机就检测待机电路,不插内存有报警吗?

网友:
可能还是桥坏了吧

网友:
没有设备修版就是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