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J5000系列黑白激光打印机 控制面板错误代码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3-04-18):
希望给到维修机器的朋友一点帮助,
少走弯路,尽快彻底解决问题。具体如下:(如果好的话,请顶一下,非常感谢)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面板的显示,迅速找出故障原因,这也是HP LaserJet 5000 系列人机界面友好的一个体现。下面的列表为常见的错误代码及其解释。
        13.1 paper jam或13.2 paper jam    是打印纸在送纸部分被延迟或停止。
解除方法   1) 确定纸盒被正确安装;
                2) 确定送纸部分没有阻碍物;
                3) 检查PS402、PS403是否正常工作,必要时需更换相关传感器 。
      13.5 paper jam 或13.6 paper jam 是打印纸在加热组件部分被延迟或停止。
      解除方法 1) 确定转印辊和传送皮带能正常工作;
                   2) 确定输纸路径没有阻碍物;
                   3) 检查PS1307是否正常工作,必要时需更换此传感器
     13.10 paper jam  是打印纸在吸纸区被延迟或卡住
       解除方法:  1) 检查送纸器的送纸部分是否有阻碍物;
                        2) 检查送纸器中PS1701、PS1703传感器是否复位,必要时,更换相关传感器
     13.20 paper jam或13.21 paper jam 是打印纸被卡在输纸路径上或打印机上盖被打开。
     解除方法: 1) 检查整个输纸路径,清除阻碍物;
                     2) 检查所有的输纸部件是否复位(包括上盖是否盖上);
                     3) 检查输纸路径上的所有传感器是否复位,必要时需更换
     20 insuffient memory  是打印机接受太多的数据,超出了打印机的内存范围。
     解除方法 1) 按[GO]按钮,继续打印(部分打印内容可能丢失);
                  2) 增加打印机内存
     21 page too comlex是 打印的内容太复杂 。
     解除方法:1) 按[GO]按钮,继续打印(部分打印内容可能丢失);
                    2) 将PAGE PROTECT值设置为AUTO
      22 EIOхbuffer overflow是  送到指定的EIO外设的数据太多。
      解除方法 :按[GO]按钮清除此信息(传送的数据也将会丢失)
      13.5 paper jam 或13.6 paper jam 是打印纸在加热组件部分被延迟或停止。
       解除方法:1) 确定转印辊和传送皮带能正常工作;
                      2) 确定输纸路径没有阻碍物;
                      3) 检查PS1307是否正常工作,必要时需更换此传感器
     13.10 paper jam 是 打印纸在吸纸区被延迟或卡住 。
      解除方法 1) 检查送纸器的送纸部分是否有阻碍物;
                   2) 检查送纸器中PS1701、PS1703传感器是否复位,必要时,更换相关传感器
    13.20 paper jam或13.21 paper jam  是打印纸被卡在输纸路径上或打印机上盖被打开 。
    解除方法:1) 检查整个输纸路径,清除阻碍物;
                   2) 检查所有的输纸部件是否复位(包括上盖是否盖上);
                   3) 检查输纸路径上的所有传感器是否复位,必要时需更换
    20 insuffient memory 是 打印机接受太多的数据,超出了打印机的内存范围 。
     解除方法 :1) 按[GO]按钮,继续打印(部分打印内容可能丢失);
                     2) 增加打印机内存
    21 page too comlex是 打印的内容太复杂。
     解除方法: 1) 按[GO]按钮,继续打印(部分打印内容可能丢失);
                     2) 将PAGE PROTECT值设置为AUTO
    22 EIOхbuffer overflow 是 送到指定的EIO外设的数据太多。
     解除方法 按[GO]按钮清除此信息(传送的数据也将会丢失 )
    41.3 UNEXPECTED PAPER SIZE 是 打印纸型号设置不匹配 。
解除方法:正确设置打印纸的型号
    50.* FUSER ERROR 是 加热组件错误,其*值表示如下:
                                   1 加热温度偏低
                                   2 加热组件预热保护
                                   3 加热温度偏高
                                   4 电源电压不稳
                                   5 加热组件不匹配
   解除方法:  1. 关掉电源,20分钟后再开机;
                    2. 重新安装加热组件;
                    3. 关掉电源,取出加热组件,检查J1307-1和J1307-2以及J1308-1和J1308-2 是否相通,如不通,更换另热组件
51.* PRINTER ERROR是 激光扫描错误,*值表示如下:
                          1 激光器检测错误
                          2 激光器错误
      解除方法: 1 重新启动;
                      2 重新安装激光器及相连的电缆线;
                      3 更换激光器
     52.* PRINTER ERROR是 激光器扫描速度不匹配,*值表示如下:
                     1 扫描启动错误
                     2 扫描旋转错误
      解除方法:
                     1 重新启动;
                     2 重新安装激光器及相连的电缆线;
                     3 更换激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