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L HP6L的通病及维修资料

楼主(2013-04-18):
HP5L HP6L故障代码

一般性故障
一 错误灯 数据灯 就绪灯
亮 灭 灭
故障原因:1缺纸 2机盖打开 3未装硒鼓 4卡纸 5其它原因
解决办法:1加纸 2将盖关好 3装好硒鼓 4清除卡纸
如果完成以上检查后重启,但故障依旧,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检查;首先用“引擎测试”(见后表),确认打印时马达在转动。
如果3个光电传感器未起作用,都会使故障持续。
1检查3个光电传感器的遮光器没有被阻挡且能够自由运动。
2检查传感器与DC控制板的连接和插头接触良好。
3如果光电传感器、遮光器和连接线均正常,而故障依旧,更换DC控制板。
二、 错误灯 数据灯 就绪灯
闪 灭 灭
故障原因:1、内存错误 2、数据太多 3、数据太复杂
解决办法:1、减少打印作业的复杂程度。
2、在WINDOWS或软件中将打印分辨率减小为3000DPI。
3、打印机增加可选内存。
4、按下前面板按钮继续打印,但有可能丢失数据。
三、 错误灯 数据灯 就绪灯
闪 闪 闪
故障原因:内存卡不兼容
解决方法:取下不兼容的打印机内存卡,并安装1、2、4或8Mb容量70ns或更快的内存卡。
四、 错误灯 数据灯 就绪灯
灭 闪 灭
故障原因:打印机等待在单页送纸槽中放入纸张。
解决方法:1、将纸正确装入纸槽中。
2、按一下前面板按钮。
3、如果不愿意打印机在使用单页送纸时暂停,可以在软件中关闭托运手动送纸功能。
五、 错误灯 数据灯 就绪灯
灭 灭 灭
故障原因:睡眠模式
解决方法:如果打印机的LED均不亮:
1、打印机处于睡眠状态,按前面板按钮或打开机盖。
2、打印机未能电。检查电源线和电源输入。
3、进行引擎测试打印确定引擎状态。如果测试成功,更换格式化板。
二、维修和错误信息(面板上三个LED全亮,按住面板按钮不放,出现左列图形)
一、 错误灯 数据灯 就绪灯
灭 灭 亮
故障原因:1、ROM/RAM Error。ROM/RAM存储器错误。2、打印机认为ROM被破坏或RAM发生错误。
解决方法:1、拔下打印机电源插头并再插上(断电重新启动)。如果故障不能清除;
2、拔下电源插头,取出可选内存,然后加电,如果故障排除,就更换格式化板。
二、 错误灯 数据灯 就绪灯
亮 灭 亮
故障原因:热熔器错误
解决方法:1、拔下打印机电源插头等待10分钟以上。
2、检查热熔J102和温度传感器J206插头与DC控制板的连接稳固。
3、取下DC控制板上的J102,测量电缆①、②脚间的电阻(此步骤是检查陶瓷加热元件),正常的电阻是30欧±10欧,如果测试值不同就更换加热组件。
4、取下热敏电阻(湿度反馈)插头(在打印机前面左侧下方),测量①、②脚间电阻,正常电阻值在20℃为44K欧±30K欧,如果测试值不同,更换加热组件。
5、如果电阻测量正常,而错误仍然持续,更换DC控制板。(重点检查板上的加热控制可控硅的状况)
三、 错误灯 数据灯 就绪灯
亮 亮 灭
故障原因:光束错误,这是原因之一。其它原因可能是短暂的(可能消失)
解决方法:1、拔下打印机电源插头并再插上(断电重新启动)。
2、确定激光/扫描组件正确地固定在机架上。
3、更换激光/扫描电缆(DC控制板上的J208)。
4、更换激光/扫描组件。
5、更换DC控制板。
四 、 错误灯 数据灯 就绪灯
亮 灭 灭
故障原因:1、引擎错误。2、格式化板和引擎不能通讯。
解决办法:1、拔下打印机电源插头并再插上。如果故障不能排除;
2、将格式化板重新装在DC控制板上。(使之接触良好)
3、更换格式化板。
4、更换DC控制板。
五、 错误灯 数据灯 就绪灯
灭 亮 灭
故障原因:1、扫描器错误。2、扫描器故障引起
解决方法:1、拔下打印机电源插头并再插上。
2、确保搬移打印机时,从冷到暖的环境要使打印机适应,不会引起机内结露(在空调房间,要远离出风口,否则也会引起结露)。
3、检查光/扫描组件插头是否稳固地固定。
4、更换DC控制板上的扫描器连接电缆J207。
5、更换激光/扫描组件。
6、更换DC控制板。

六、 错误灯 数据灯 就绪灯
亮 亮 亮
故障原因:格式化板错误。
解决方法:1、拔下打印机电源插头并再插上。
2、断开并口打印电缆,再执行打印机自检,如果自检成功,重插或更换打印电缆,并联机打印,测试PC到打印机的通讯。
3、如果错误继续,更换格式化板。
七、 错误灯 数据灯 就绪灯
灭 闪 闪
故障原因:软硬件错误
解决方法:注意这种类型的LED和错误代码,请联系HP公司的技术支持部门,将此信息的描述和资料寄去,包括出错前遇到的软硬件错误,当时的操作和其它信息,以帮助分析错误原因。
八、 错误灯 数据灯 就绪灯
灭 亮 亮
故障原因:处理器错误
解决方法:注意这种类的LED和错误代码,请联系IP公司的技术支部部门,将此信息的描述和资料寄去,包括出错前遇到的软硬件错误,当时的操作和其它信息,以帮助分析错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