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机应用技巧篇

楼主(2013-04-18):
如今的传真机,功能越来越全面,内部构造也越来越复杂。因此传真机在日常使用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许多问题。下面笔者就列举传真机最常见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或排除方法。

一、卡纸

  “卡纸”是传真机很容易出现的故障,特别是使用新的纸张或使用过了的纸张都较容易产生卡纸故障。如果发生“卡纸”时,在取纸时要注意,只可扳动传真机说明书上允许动的部件,不要盲目拉扯上盖。而且尽可能一次将整纸取出,注意不要把破碎的纸片留在传真机内。

二、传真或打印时,纸张为全白

  如果您的传真机为热感式传真机,则有可能是记录纸正反面安装错误,请将记录纸反面放置再重新试试。热感式传真机所使用的传真纸,只有一面涂有化学药剂。因此安装错了在接收传真时不会印出任何文字或图片。

  如果您的传真机为喷墨式传真机,则有可能是喷嘴头堵住,请清洁喷墨头或更换墨盒。

三、传真或打印时纸张出现黑线

  当对方向你发送的文件或自己在复印时打印的文件出现一条或数条黑线。如果是CCD传真机,可能是反射镜头脏了,如果是CIS传真机,可能是透光玻璃脏了。请根据传真机使用手册说明,用棉球或软布蘸酒精擦清洁即可。如果清洁完毕后仍有无法解决问题,请将您的传真机送修检查。

四、传真或打印时纸张出现白线

  通常这是由于热敏头(TPH)断丝或沾有污物。如果是断丝,则应更换相同型号的热敏头。如果有污物可用棉球清除。

五、纸张无法正常馈出

  请检查进纸器部分有异物阻塞,原稿位置扫描传感器失效,进纸滚轴间隙过大等。另外应检查发送电机是否转动,如不转动则需检查与电机有关的电路及电机本身是否损坏。

六、电话正常使用,无法收发传真
  如果您的电话与传真机共享一条电话线,请检查电话线是否连接错误。请将电信局电话线插入传真机标示“LINE”插孔,将电话分机插入传真机标示“TEL”插孔。

七、传真机功能键无效

  如果您的传真机出现功能键无效的现象。首先检查按键是否有被锁定,然后检查电源,并重新开机让传真机再一次进行复位检测,以清除某些死循环程序。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请送修检查。

八、接通电源后报警声响个不停

  出现报警声通常是主电路板检测到整机有异常情况,可按下列步骤处理:检查纸仓里是否有记录纸,且记录纸是否放置到位。纸仓盖、前盖等是否打开或合上时不到位。各个传感器是否完好。主控电路板是否有短路等异常情况。 九、更换耗材后,传真或打印效果差

  如果是更换感光体或铁粉后,传真或打印效果没有原先的好。请检查磁棒两旁的磁棒滑轮是不是在使用张数超过15万张还没更换过,而使磁刷磨擦感光体,从而导致传真或打印效果及寿命减弱。建议每次更换铁粉及感光体时,请一起更换磁棒滑轮,以确保延长感光体寿命。

  如果是更换上热或下热后,寿命没有原先长。请检查是否因为分离爪、硅油棒及轴承老化,而致使上热或下热寿命减短。

十、接收到的传真字体变小   一般传真机会有压缩功能将字体缩小以节省纸张,但会与原稿不同版面不同,可参考手册将“省纸功能”关闭或恢复出厂默认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