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机常见故障中英文对照

楼主(2013-04-18):
        许多朋友在传真机的实际使用过程中,面对传真机液晶显示屏上英文提示往往忽略或一筹莫展。其实把传真机液晶显示屏上的英文提示弄懂啦,对传真机的常见故障就会瞬间排除。

  现就平时使用传真机时常见故障的英文(对照中文)提示摘录如下,以便各位朋友尽快解决问题:

英文        中文对照
CLEAN UP SCANNER         扫描头脏,需清洗扫描头
COMM.( COMMUNICATION) ERROR         通信错误,传输信号不好,可以重试一次。
COVER OPEN        机器的前盖没有盖好,须盖好。
CUTTER JAM         传真纸卡在切刀处,取出传真纸,重新装。
DISCONNETED        传输线路中断,打其他的电话以检查线路。
DOCUMENT JAM        文件被卡住,可能是文件没有放对或文件太长。打开盖取出文件盖好盖,重新放入文件并调整位置重新发。
ERROR CODE PRINT OUT        打印错误代码。
HANG UP PHONE        挂上电话。
JUNK MAIL PROHIBITOR         禁止垃圾邮件编程。
MEMORY FULL        存储器接收传真满。
NO DOCUMENT        没有稿件。
NO RESPONSE/BUSY/ NO ANS GREETING        被叫号码不对或占线,检查号码并重试。
OVER TEMPERATURE        传真机温度高。
PAPER ROLL EMPTY         传真纸用完。
PRINTER OVERHEATED        打印机过热。
RECORDING PAPER JAM         记录纸堵塞。
REMOVE DOCUMENT        清除文件夹纸。
SCANNER ERROR         扫描错误,清洗扫描头。
TOTAL ERRORS         总错误数(文件太长)。
UNIT OVERHEATED        本机过热。

显示信息 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AUTO REDIAL 占线 等待重拨号
CHANGE CARTRIDGE 墨盒空了 更换墨盒或拨点后取出摇动再试(可维持一段时间)
CHECK DOCUMENT 输稿器中卡纸 取出稿件
CHECK PAPER SIZE 供纸器中纸尺寸与设定不符合 重新设定尺寸或换纸
CLEAR PAPER JAM 供纸器缺纸或卡纸 补充纸或清除卡纸
LOAD PAPER 缺记录纸 装入纸
NO ANSWER 对方无应答 重拨电话
RECORD IN MEMORY 稿件存到储存器中 补充纸或更换墨盒打出稿件
PLEASE WAIT 正在暖机 等待结束再开始使用
NO RX PAPER 对方纸用完或储存器已满 通知对方补充纸和清除储存器
MEMORY FULL 储存器满载 打印出储存稿件
DOC TOO LONG 发送和接受时间过长 分开打印或复印

传真机LCD显示信息英汉对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002年10月12日

CHECK DOCUMENT        检查原稿
COMM ERROR            通信出错
DOCUMENT TOO LONG     原稿太长
HAND UP PHONE         电话听筒未挂上
MEMORY CLEARED        清除存储器
MEMORY FULL           存储器已满
NO REC PAPER          无纸
PEPLACE REC PAPER     重放记录纸
RECEIVING(RX)         正在接收
SENDING(TX)           正在发送
SYSTEM INITIAL        系统初始化
CHANGE CARTRIDGE      换墨盒
CHK FRON COVER        检查前盖板
REC PAPER TAM         卡纸

网友:
先收藏了,留着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