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相关问答

楼主(2013-04-18):
问:我有一台 EPSON喷墨打印机,随机带的墨水用完了,到市场上购买了一个EPSON专用墨盒,更换后,打印机在开机时,面板上的“墨尽”灯总是亮着,不知是什么原因?难道买来的墨盒本身就没有墨水了吗?

  答:正常情况下,当墨水已用完时“墨尽”灯才会亮。更换新墨盒后,打印机面板上的“墨尽”灯还亮着,发生这种故障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有可能墨盒未装好,导致打印机不能检测到新的墨盒,请重新安装墨盒;二是因为重新更换墨盒后,打印机将对墨水输送系统进行充墨,而这一过程在关机状态下将无法进行,使得打印机无法检测到重新安装上的墨盒。另外,有些打印机对墨水容量的计量是使用打印机内部的电子计数器来进行计数的(特别是在对彩色墨水使用量的统计上),当该计数器达到一定值时,打印机判断墨水用尽。而在墨盒更换过程中,打印机将对其内部的电子计数器进行复位,从而确认安装了新的墨盒。

  解决方法是打开电源,将打印头移动到墨盒更换位置,将墨盒安装好后,让打印机进行充墨,等充墨过程结束后,故障就会排除。

  问:朋友的一台佳能喷墨打印机是1997年购买的,以前打印效果很好,最近不知为什么打印精度明显变差,但检测墨线时却很正常,不知是何原因造成的?

  答:喷墨打印机的打印精度在使用中,会因使用的次数及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变差,这种情况在以前的老式机型上比较敏感一些。你的打印机购买于1997年,因此墨盒和墨头是一体的,这种墨头的寿命更短一些。如果你采用了灌墨的方式延长它的寿命,那么出现这种可能的几率就会更高。你可以用更换墨盒的方法来试试,如果更换墨盒以后有变化,说明可能你使用的墨盒中有质量较差的非原装墨水。如果换了几个墨盒,其输出打印的结果都一样,那么你这台打印机的走纸系统可能需要维护了。

  问:一台很久以前购买的EPSON喷墨打印机在打印资料时,时常发生行走小车错位碰头的情况,此时,我就强行用手将未回位的小车推回停车位,可是在打印时又会出现小车错位碰头的情况,请问我该如何处理?

  答:虽然喷墨打印机行走小车上设计安装有一片含油毡垫,以补充轴上润滑油。但因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到处都有灰尘,时间一久,会因空气的氧化,灰尘的破坏使轴表面的润滑油老化而失效。这时如果继续使用打印机,就会因轴与铜套的摩擦力增大而造成小车行走错位,直至碰撞车头造成无法使用。一旦出现此故障应立即关闭打印机电源,用手将未回位的小车推回停车位。找一小块海绵,浸一点缝纫机油,用镊子夹住在主轴上来回擦。最好是将主轴拆下来,洗净后上油,这样的效果最好。

  另一种小车碰头是因为器件损坏所致。打印机小车停车位的上方有一只光电传感器,它是向打印机提供打印小车复位信号的重要元件。此元件如果因灰尘太大或损坏,打印机的小车会因找不到回位信号而碰到车头,而导致无法使用,一般出此故障时需要更换器件。

  问:我的打印机在打印时总是出现“LPT1端口输入错误”提示,不知该如何解决?

  答:首先,查看打印机是否已经加电并且不缺纸。然后关掉电源,清除打印机内存,等待几秒钟后,再重新接通电源。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则试试重新安装新的打印机驱动程序。若还不能正常打印,就应检查电脑的并行端口的设置。看打印机所用的中断号是不是同其他设备相冲突,如果是,就可以给打印机重新分配一个新的中断号。

  如果还不行,接下来,就检查打印机电缆,确保打印机和电脑之间连接正常。如果正在使用的电缆已用了很长时间而老化,电脑传出的信号就可能无法到达打印机,此时可以考虑更换一根新的电缆,这样打印机就有可能给电脑发送信息,比如打印机缺纸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