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网卡芯片挂了,导致复位都没有

楼主(2013-04-18):
     今天接了一台宏基4736ZG,板号la_4494p,故障:待机0.04,触发到0.05掉电,目测发现可能给雷打过,线圈那边糊糊的,首先最基本的测量,阻值正常,待机有3,5V,触发只能到0.05,也不指望它有什么其它电压出来了,第一感觉可能有短路,或待机下不该出来的电压出来了。
     后来在测转换电压时,待机下+3VS那里有1.多伏,显然不正常了,接着测了些其它转换电压,后极没有电压,正常,后来把那个3V转换管下了,结果一样,那边还是有1.多伏,当时怀疑有其它电压串过来了,后经排查无果,
      那只能换个思路了,想想只能触发到0.05,那才刚开始吧,量了量EC,待机下供电是正常,但第100脚EC_RSMRST#1.9伏不正常,摸了摸还好,可当我去按开关时,哇,好烫,一瞬间的,多试了几下,一样,触发那一瞬间蛮烫的,OK,按着开关不放,呵呵,它就一直很烫,果断换掉EC,行了,待机恢复到0.01,但悲剧的时,触发只能到1.05就掉电了,弄了内存没用,刷了几个BIOS无果,只能再老老实实的测量了,内存没复位,声卡没复位,CPU复位0.26伏,时钟是正常的,唉,第一感觉怀疑南桥,不会,它也挂了吧,但本着不随便干桥的原则,又量了量,想了想,等等,线圈位置,

     然后就对着图纸看了看网卡芯片,有供电,但也没复位,然后测了下复位的对地阻值,,哇,才13,,果断干掉它,先不急着换一个,上图的网卡芯片已经拆下了,不知道朋友们注意到没,再次测了下阻值,OK,三百多,,上电复位出来了, 接着,,,接着,,哈哈,接着它就好了,到此,维修结束!

/:)清风陈锋 + 5 山寨

网友:
雷打的机器首先要考虑网卡的问题。

网友:
有些雷打的机器烧很多料,LZ运气好

网友:
1A多机器还没复位呢

网友:
LZ我想问下不上网卡芯片,能不能正常启动?现在我有块开机1.2A后掉电,网卡芯片去掉了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

网友:
这款机子,,不上网卡,也是可以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