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4M865-LF主板两块

楼主(2013-04-19):
求两块这样的主板,要求无修过,有的朋友请联系我。多谢。

网友:
非得这个型号啊?我看有点难哦

网友:
找同型号到淘宝应该可以

网友:
淘宝上没得,所以才想起搞维修的兄弟们,看看你、你们手里是不是有这样的主板,帮我一下,多谢。

网友:
真有难度,很老的产品了

网友:
为什么非要这种型号的?很好奇啊,就算不要他原来的系统,也可以找张英特尔芯片组的也可以进系统啊

网友:
进入系统后,会提示安装驱动,然后会导致有一个程序在运行的时候连接不上分机端。

网友:
楼主的板子修不上了?还是??????

网友:
不是修不上了,我是要给人家做一个备用的服务器。

网友: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楼主应该把价标起高价收,我们找起就有兴趣了

网友:
呵呵,但是也不能太离奇了吗?谁要是有,价格好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