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540 进水不触发一年后之 刮骨疗伤

楼主(2013-04-19):
去年从讯维学习回来第一次发技术贴,朋友们给加点分哦,回到家就很忙,一只有机器修,这次遇到的故障我感觉值得写出来分享一下,其实有时候成功距你只有一步之遥,坚持就会成功,特别做维修需要在细心和耐心的条件下来做,再配上理论当然就更加完美,好了废话不说...

机型:神舟优雅HP540    广达代工 版号:QL6

故障现象:不触发,不通电,待机电流0000
故障原因:一年前不小心进水,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时没有修理,一年后送到我们维修站

维修过程及图片:  首先目检,没有发现明显烧坏的地方,只见有部分腐蚀的地方

电感PL5PL4腐蚀电容PC89引脚全部烂掉,更换后5A大电流,万用表检查发现公共点对地短路,测量所有公共点所到之处的场馆全部正常,没有发现短路击穿的现象,一时间不太想一个一个的去排查了,直接烧鸡大法,

卧槽,起火了  (图中pwm芯片左下角亮的 那块)

这个什么情况,赶紧拆掉芯片,一量公共点仍然短路,我嘞个去,这下有得搞了于是挖洞,刮骨开始了 先来几张挖洞之前的照片
现在开始小心翼翼的刮,刮了很久还是短路,继续刮... 我 日  一个小时过去了 还短路,没有耐性了 ,烧鸡大法再次显灵...我烧.使劲烧..一阵烟雾缭绕,妈嘞个B还是短路的
继续用美工刀刮呀刮..刻呀刻 终于不短路了 ,,不过板变成这个死样子了..

不短路之后正式开始修机, 首先看了下  这个芯片PU4内存1.8供电芯片,由于烧鸡之前已经拆掉,现在需要试机,于是把场馆也给拆掉了,看看能不能触发,

没想到的是待机电流正常了 ,3 5v 也出来了,可就是不触发,于是又查了触发的 条件,
1:测量开关脚的电压为零,心想糟糕估计是板内走线给刮断了,NBSWON1#信号直接进EC测量开关脚到EC果然断线,于是飞线到KB392619脚电压正常了NBSWON1#电压3.3 试机还是不触发
2:这里开始走了弯路了,测量了EC的工作电压,复位以及晶振都正常,然后会想到BIOS也会引起不触发的故障,于是刷了 bios 可故障依旧,这一切搞完又是一小时过去了(当然中途有做其他事/)
3:再次看图的时候发现借口部分有个这个信号LID_EC#一测量发现为低电压,这个不是传说中的休眠信号么,正常工作的时候应该会是高电平才对,这个是老师讲EC触发条件时经常说到的重要条件之一,一看板子发现这几根线估计都断了

于是飞线全部之后可以触发 ,电流上到0.9掉电

掉电首先想到的是缺电压,主要是因为去掉了1.8V供电芯片,其实在这个时候悲剧真正开始了,因为芯片的安装位置都被刮了 一部分 了,修复一定有难度的,就是这个芯片的 飞线,查线外围零件的安装,以及改电路,搞了一整天晚上还加班了 2小时,

另一面

你还别说 这个飞线后 电压还真出来了,不过还是掉电,于是一个电压一个电压全部查完,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还是掉电,继续查掉电的原因,直接测量了EC14hwpg

电压为0.2低电平,难怪会掉电,查了PG信号被拉低原因,一个一个PG断最后个1.8V1.5V的电压的PG没有发出来,从而拉低了其他的PG
直接,查了下外围电路没有发现故障点直接就把PG给他断掉不让机器检测这个电压,将电阻PR147直接去掉,用3v待机电压接10k电阻上拉ec14脚同时断开板上的pg线路,上电不再掉电,复原pg电路居然还掉电,你妹的..

PG还是被拉低了,看来还有故障 ,接着找故障  发现  待机的 的3vpcu 5vpcu转换的出来的 电压没有出来

而且PG的上拉电压时使用+3vsus

居然这电压没有出来

一查 发现ECsuson  maion信号没有发出

所以 导致 系统电压转换不出来  上拉电压也没有 所以引发掉电,你妹的  一测量 ecsuson  mainon 引脚对地击穿了 ,奶奶的  估计是烧鸡的时候损坏的   手里木有kb3926 上网搜索了一下 发现用kb926可以直接代换,再料板拆了一只更换后,修复,电流唰唰上去了 ,日 还掉? 这次 不是 掉电,短路 了 隔离保护动作了,一看1.8V下管损坏,换了一个在开机  30秒再次损坏,草,难道 飞线不好引起的?再次检查pu4外围及飞线,没有发现异常,后来表笔把PU422脚外围的电容搞掉了 才发现电容引脚腐蚀已经坏了,遂换之,OK 亮机...

自此整机修复,测试一天没有问题 通知用户取机..

期间很多电压没出来都是因为进水腐蚀引起没有一一写出来 ,实在太累了 ,修复次机整整耗时 4天整 晚上还加班 2次到12点  其实修复次机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主要是要有耐心,中途几次都想放弃了 ,但是想到做了这么多了有点心有不甘啊,最后来点修复中的 图片吧,亮机的图片忘记拍了 ,沉浸在 成功的 喜悦中去了..

大家给加点分吧  写帖子很辛苦的  ,晚上10点写到一点呢?我们一起努力吧..
论坛不能上传大于300KB的 图片所以压缩了 一下 也弄得有点乱 ,大火将就看下吧  ,一会上传一个pdf 档案,大家可以查看清楚一点

补充内容 (2013-4-22 20:57):
鉴于很多同志都很关心多少米 ,还是说了吧  300袋大米 ,够喝两天稀饭了...

补充内容 (2013-4-22 21:10):
很多朋友都说 值与不值 说实在的 如果要计较值不值的话 ,这个机器我是不会修的,刚拆机的的时候主板只有一点点洞,就是刮了才这样了,中途我也有想过放弃,但实在是不想放下,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种情结

补充内容 (2013-4-22 21:12):
这个情况已经不计较得失了,感觉就是一种乐趣..是一种挑战 hah  哈哈 哈哈...

网友:
真正的大神啊。让我们这些学徒小伙膜拜的五体投地啊
这样的板还能修复。。。。。

网友:
楼主太牛了,从没见过这样补板子的!

网友:
确实很辛苦!

网友(点评):
是挺辛苦的,一动不动 差不多 搞了4天呢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换我早不修了!

网友(点评):
耐心是必须的 只是有时候看看做这个 值与不值,有时间的话 搞搞啊还是可以

网友:
LZ挺厉害的,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点评):
主要是 最近是生意冷淡期 有时间搞啊

网友:
楼主真有精神,不错大神,问一个就是拆掉的PWM没有补吗

网友:
毅力强悍终于修好了

网友(点评):
其实也是箭在弦上 了

网友:
如果是我看到这样的早就不修了。。。

网友(点评):
说实在的这问题 不怎么严重啊 只是比较麻烦而已,反正最近时间多 就动手了

网友:
楼主厉害。飞线大师啊、、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非常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出色的大胆维修啊,如果我 就换板解决。。

网友:
佩服啊 时隔一年的机器  腐蚀成这样了  楼主的也把它搞定了   佩服  楼主的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A:
收了多少钱呢    想知道

网友:
真厉害,技术一流,理论精深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这种毅力,坚持就是胜利!~!加油

网友:
这也太牛B了吧,耐心果然很重要.

网友:
楼主的耐心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了多少钱呢    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维修就是为了挣钱,这个换板和维修的哪个好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点评):
这个 嘛 收得不多 纯属娱乐 橙 黑 棕 元

网友:
楼主 很神奇啊 太佩服了

网友:
神舟的板。。。。不敢恭维、。。。上次拆个北桥。焊盘全掉。。。。。。

网友B:
很佩服楼主的技术和毅力,但是板子都这样了,不如直接换版

网友:
佩服 非我能及啊

网友:
太牛了,无限崇拜

网友:
路过学习了

ACT -10 严禁灌水 路过扣下分。

网友:
还好是在电源部分。。夹层没有总线。楼主耐力超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佩服楼主的技术和毅力,但是板子都这样了,不如直接换版

客户不换板啊

网友:
我X,这样也行?

网友:
呵呵!楼主这是厉害啊!高手呀!烧成这样都维修好啦!我估计要收个500元吧!

网友:
LZ果然够耐心啊

网友:
这样修法,楼主你太强大了,

网友:
我累个亲人,居然这样飞线补板子。。。牛人啊。。。

网友:
现在没有这心思修这个板子了

网友:
真是见到牛人,飞那么多线还修,修出来,到时估计用不多久还是会出问题的,怎么不换板呀。发贴的确要很多时间,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线飞的,楼主有耐心 o(︶︿︶)o 唉修机子就是要有耐心 胆大

网友:
LZ技术很NB,问下修这台机器赚几块大洋啊,够不够功夫费?

网友:
牛人啊。。。飞那么多线还挖了洞。。。

网友:
这样也行?板层内没有信号线吗

网友:
太牛B了,都挖了这么大两个洞,这机还能用啊,这线飞的也太可怕了

网友:
在基地也有这种板吗、楼主信心那来的。境界不同了。

网友:
     值得 学习

ACT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牛人啊  佩服啊

网友:
就想问一下,值得么

网友:
楼主术强悍了小弟佩服,服了你了,真是高手,如果是我直接换板

网友:
大神,看得我都累了 花一天时间搞一步机  有时间还可以 这样的 直接不修

网友:
楼主的刮骨大法确实高超
自此以后维修江湖中又多了一个侠士阿!

网友:
佩服。。。。这是意志的胜利

网友:
细心加耐心加理论等于成功

网友:
厉害!佩服!!

ACT -4 严禁灌水

网友:
修好了稳定吗

网友:
这板都被你整这样还能修起来,牛逼的人啦。。

网友:
耐心让人佩服,不过楼主很清闲哦。

网友:
膜拜大神!!!!!!!!!!!!!!!!!

ACT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的耐心 是太厉害了  要是我 早就不修了 直接换主板了 向楼主致敬

网友:
楼主 ,佩服,要是我修到这样一个大 洞,早就不会修了,我想问下收了多少钱,以后会反修不?稳定不

网友:
楼主的耐心值得学习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0039-1-1.html

网友:
牛。。。。

ACT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类似这样大面积故障的机子 一年最多只修过2台 实在是修的很累人的 而且还不能确定稳定性!

网友(点评):
是啊 这不是闲得蛋疼才弄得么》

网友:
楼主真牛啊,这样也能修好,而且能画图出来,不知这图是如何画出来的。

网友(点评):
图不是我画的 本来有图纸的 我是 截了部分图片

网友:
这才是高手,换我早就没有耐心了。

网友:
主板惨目忍睹,稳定性有待考证

网友(点评):
确实稳定性和耐用性有待考证

网友:
楼主太有心啦

网友:
果然是神舟,刮成这样了仍然可以神起~~~以后出问题客户还来烦你~~

网友:
话说 你这是要为那样。。。。。实在是人在维修在。。。犯我维修者虽远必诛。。。。

网友:
楼主威武啊,魄力不是一般啊,板子搞了那么大一个洞!长见识了!

网友:
烂的那么厉害,我想很多人都会放弃的,顶楼主。

网友:
LZ的耐心够好啊,换成我估计早就放弃了

网友:
修这个确实要点耐心。牛  bjb-wx.com

网友:
楼主  太有精神了

网友:
给力啊!耐力够劲的哦

网友:
我只能说你技术不错可是值得吗

网友:
大神级的人物

网友:
方法值得学习,不忙的时候,可以慢慢研究

网友:
有时候技术很重要,不是什么都是向钱看的

网友:
佩服。。 我修这样的 一会就 心烦了。。有点位图都懒得查 。。

网友:
楼主要了多大洋呢?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哦.电压.

网友:
这个机器绝对是耐心来的。。

网友:
说实话我也很鄙视你。。。修这种机器能搞多少米???这种机器修好能保修多久?以我的维修经验来看如果这个机器返修的好也已经很难在修好了。

网友(点评):
返修的话 如果是自己修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人家修 那就不一定了 米确实没有搞到多少 只300

网友:
看到这样的都不想修了 佩服楼主的耐心和技术

网友:
楼主!这板i都敢这么修,离返修不远啊,不过精神可嘉

网友:
返修不返修 现在 不好说 ,只有时间来验证一切了,哪天如果返修了,一定来此说明下

网友:
有时候修这种算是报废的板子  真的只是为了提高维修的技术 若真的是返修了也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而且我个人修类似这样的板子 心里也已经抱着会返修的心态了 无非就当练手玩玩了 同时也可以看看自己的维修能力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当然也不可能经常性的去接这样的板子 就如楼主所说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比如时间 心情等条件下 还是可以修下的!

网友:
扎实的功底,高超的技术,牛B的素质。秒杀厂家

网友:
楼主这板要能坚持一个月记得通知我们啊

网友:
广达时序,一看就心里面全记住了。毅力很强大!

网友:
这也能修好,无语了……

网友:
一块板子也就几百快= =

网友:
LZ牛B啊好耐心

网友:
精神可嘉,但实际中应该没几个人这么干吧

网友:
呵呵,楼主的文章比技术更有看点

网友:
这样也能修啊~楼主简直那太历害了“”直的学习

网友:
卧槽,真的起火了{:soso_e144:
就冲这个洞,分给你满上

网友:
刻苦钻研,绝不轻言放弃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新品"  "值得信赖"
   楼主厉害  在下佩服....

网友:
一般那种没有腿的小芯片,要飞跟线上去难的很啊,焊工要高的很啊,小弟焊工不行,实在佩服的很啊,向你学习,我是跟师傅学的,可我们这修机子很便宜,同行拿来的机子才80元,直接客户也不过是150元,比不过你们价钱高,碰到你这样的机子,几乎就扔在那了,等着换板子了。顺便说一句小弟都不想学了,情况实在是太难熬了。

网友:
我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会插电。。发现短了。。我也会挖洞。 其实我是那种给我点甜头我会继续探索下去的人。。板被我搞好一点。。一点点的好。一点点的吸引。不过 查电路很飞线很头疼..LZ精神不错

网友:
确实耐力很好。我想问下。QFN飞线了怎么焊接上去。

网友:
这样的板子都能修出来?!楼主真神人也!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这机器腐蚀成这样也搞好了,佩服呀

网友:
楼主真有 耐心   板子都这样了 还把他搞定

网友:
楼主真NB,小弟佩服的五体投地。向你学习。。。。

网友:
   看到你挖透的主板  直接就给跪了

网友:
高手修机器就是牛呀!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这种毅力和维修思路分享,有点小疑问,据我知道广达的SUSON,MAINON是有EC发出来开启别的电压的,如果这两个信号没有发出,应该不会有1.5v 1.8v之类的吧,只是疑问,没有别的意思

网友:
不得不佩服楼主的毅力,若在我这,早换板了

网友:
哈哈,楼主费心了。。。以此看来楼主家的技术可以,生意很一般。。。记住劝人换主板也是维修方式的一种!

网友:
厉害!!!这都行啊

网友:
这手术做得太.............................成功了, 很好 值得我去学习

网友:
大神了不起。耐心没的说了,技术也强

网友:
真的牛呀  要是我 早就放弃了  。刮骨疗伤

网友:
维修都是靠以赚钱为目地的,这是浪费时间。像这样补的板,会稳定吗?搞不好客户没用多久又拿来了,那就头大了。

网友:
年轻人 我是习近平 很看好i你哦 来给我修电脑吧 看你技术蛮牛逼的

网友:
楼主果然强 不过这能用住吗

网友:
小小白向大师学习

网友:
楼主心细,胆大,技术好。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 佩服的不行了 我的话拼死也就在不触发那里卡死了

网友:
这么烂的板子太强悍了,狂顶

网友:
够强 不过我严重怀疑这能用多久

网友:
不是一般的厉害 要徒弟吗 我跟你混去

网友:
我想问问这个板子好后收多少钱?楼主的技术和耐心是没得说的

网友:
我何时能有楼主的技术 就可以开店了

网友:
佩服。楼主,给力,值得学习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GT42FJBQ\tsj22[1].gif QL6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