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不触发及花屏处理

楼主(2013-04-19):
接联想E40本,据客户说是不能开机。接可调电源,发现待机电流有0.02A ,按开关后,电流上去马上就掉电。跟客户交待主板有问题,需留下维修。
拆祼板,先测各电路阻值都正常,无短路现象。由于触发即掉电,只能一路一路测量电压有没有出来。在反复按开关测量各路电压到+1.8V的时候,发现触发瞬间无电压出来。那就查芯片条件是否满足吧。首先测PU8芯片的主供电脚,发现无电压进,测PF2保险,发现2脚有电压,1脚无电压,测保险PF2,发现已烧。拆掉。既然保险烧了,那就要顺便测下1脚阻值,发现为0,明显短了。怀疑是PC43、PC41、PC44三个电容中的哪个有问题,直接先吹下三个电容中最大体积的PC44,再测,发现不短了,从料板找来对应元件更换上,按下开关触发了,也出现联想LOGO了。

在长舒一口气的时候,发现问题又来了,屏幕由一点点的小花屏,慢慢的变成整个屏幕都花屏了,当充满整个花屏的时候,就会掉电,(过程在1分多钟左右)但还可以再次触发。难道是显卡有问题?和朋友交流了下此现象,朋友说换显卡吧。郁闷啊,想了半天,最后还是先不动显卡,上论坛逛逛,发现有差不多的贴子,看那贴说换了两个散热铜管后才好的,难道我这个也是散热引起的?想想还是先把冷却风扇及散热片进出口的灰清清,上到板子上后,发现电流一直上升,摸散热铜管温度也是越来越高,这时,我就用手轻轻压着风扇的地方(风扇被往下压,而CPU和显卡处由于是固定的,形成一个反作用力)。奇迹居然出现了,电流上到一定的时候不上升了,就这样压着10分钟,居然不再出现花屏掉电现象了。赶紧把冷却系统拆下,把CPU和显卡接触面部分稍微校正了下(前端部分铜管稍微往下折弯了些),装好面板,上好硬盘,开机,运行一个多小时无花屏掉电现象出现了。此机修复。

网友:
沙发 E40 之的机器自我感觉真难搞、特别 是双显卡切换的。搞不好就蓝屏

网友:
前几天修了E430  售后让他换板        狠狠的宰了一笔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保险和电容是通病了。

网友:
楼主思路好,由于散热造成显卡温度高花屏的确实很多,

网友:
楼主修的很细心 E40电容是不是通病呢

网友:
g高啊不用换散热 铜管我以前一摸过热温度过高我就换

网友:
显卡过热花屏 宏基  和华硕的碰到过

网友:
我的是开机大电流不会修了

网友:
E40的散热问题是通病。。

网友:
短短一个案例,看出够细心的:
既然保险烧了,那就要顺便测下1脚阻值,发现为0,明显短了;
按压散热管...

网友:
e40的散热一直是个头痛的问题

网友:
还有E47A也是一样,没有专门的铜管导热,散热也很差劲

网友:
显卡温度高造成花屏有遇到过,不过我的是华硕的。后来更换了新显卡,温度就不高了。

网友:
LZ能不能说一下你修掉电的思路吧?是不是先拆各电压出来没有,然后又查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