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笔记本液晶屏白屏怎么修?

楼主(2013-04-19):
笔记本液晶屏白屏怎么修

网友:
先确定是 不是屏的问题再说,如是直接修屏的电路啊

网友:
这样说很笼统,先找好屏试试,确定是不是屏问题,确定屏问题后,在测下屏线路板上的那个保险是不是好的。保险坏了也是白屏

网友:
白屏一般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屏,屏线,屏供电不正常。二种就是显卡

网友:
先检查屏供电吧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个屏才开始花屏
换了屏线之后白屏

网友:
哪个是屏驱动芯片

网友:
我一般就是查保险,,,断了就接上,,其他问题办不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你换的屏线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供电的问题,查一下前级供电端有没有电压或是屏负载端有短路的

网友:
你这本子的显卡可能是5年前的英伟达7、8系列,这样的话,就换他吧

网友:
先看机型,联想有一款,显卡虚了会白屏!

网友:
本身花屏换了屏线白屏是屏线间题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一下,在换个屏线试一下,

网友:
先用通用板 点屏 确定是屏的问题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