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忆捷U盘不认!!!!

楼主(2013-04-19):
我有一块忆捷U盘插上电脑没有反应 求维修思路 我测了一下 进去4个脚有一个脚5V 其他3脚都无电压

网友:
另外2个数据信号的角你测下阻值看看

网友(点评):
5V还有另外2脚对地阻值都是1无限大

网友: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断线了被,或者南桥虚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