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芯片供电

楼主(2013-04-19):
   电源是直接给芯片供电 还是通过电源管理芯片 在给芯片供电

网友: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电源管理芯片?芯片?

网友:
如果要称之为电源管理芯片的话,那只能是电源适配器里的电路,交流转为直流,为芯片或者说主板供电吧。

网友:
看什么芯片吧,一般系统供电芯片的主供电

网友:
给点详细的情况,才能说明楼主要知道什么呢

网友:
各 芯片的电压

网友(2013-12-28):
你这问题应该再详细点

网友:
给点详细的情况

网友:
你可以举例子来说明啊,你这样说太笼统了。比如说主供电到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在给比如南桥,或北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