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cpu、电源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点不亮

楼主(2013-04-19):
技嘉h61主板,i3 2100,威刚2g按开机键,cpu、电源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点不亮。这个问题时有时无,点不亮的时候少。换过电源、内存,由于问题时有时无,所以不能判断问题。
求高手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缺少电压,仔细看看板子 有没有烧糊的零件

网友:
点不亮的时候是亮一下就不亮了吗?还是在跑码不亮?

网友:
查查主板开机电路。

网友A:
開機電路快要有問題囉~~我有張板也是醬,換過IO都沒用,不知跟南僑有沒有關係~~

网友:
看看电容鼓包没有,然后看下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開機電路快要有問題囉~~我有張板也是醬,換過IO都沒用,不知跟南僑有沒有關係~~

是吗?那就不好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检测卡是什么代码呢

没有pci-e,只有1x接口,上不了诊断卡!

网友C:
诊断卡不是插pci插槽吗?要x1做什么?

网友:
刷下BIOS看下会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诊断卡不是插pci插槽吗?要x1做什么?

新式的主板还有PCI槽吗?

网友:
确实,现在很多主板没有pci插槽 对于不是很熟悉诊断的人来说确实有些麻烦

网友(2013-09-27):
坐等解决办法。刷BIOS试试先

网友:
看下IO和时钟边上的电压

网友:
楼主理解不错,思维清晰

网友:
北桥型号错误

网友:
太模糊了,诊断卡插上 跑多少

网友:
可以把CPU和内存都换掉试试

网友:
拔掉内存,内存报错的话,那就是内存不过,
内存不过,看网络芯片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刷BIOS,
拔掉内存,没有报错的话就是CPU不开机,先刷BIOS吧!H61的芯片大部分是BIOS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