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进系统风扇狂转怎么办啊

楼主(2013-04-19):
k42jr 进系统风扇狂转怎么办啊  温度很正常

网友:
HM55芯片组的?

网友:
这个可以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刷了N个版本BIOS,有的亮 有的不亮,亮了也这样。HM55的,这客户太纠结,给他拉3.3V常转不干,还是个同行150。再不行搞不亮还给他。对吧

网友:
是不是温控坏了吧!你看下温控芯片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K43JR有很多版本的    你可以看下 论坛有华硕K系列全套BIOS

网友:
坛子里有人发过K系列的BIOS 刷个就好了!

网友:
刷BIOS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