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 滚动条过后 屏幕变色自检 晕

楼主(2013-04-19):
海尔C600 ATI独立显卡 一驱显卡驱动 屏幕就变色自检(红 绿 蓝 白 黑 反复出现) WinXP Win 7都试了 都不行 显卡驱动卸载就好了

网友:
对了  驱动精灵 驱动人生 官网驱动 都试了 都不行

网友:
显卡芯片 问题,换芯片吧

网友:
这肯定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换板子 ok

网友:
本来是装系统的故障,现在换显卡,客户能接受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本身的问题呀。。。。

网友:
装系统前正常吗?

网友:
客户机器原来什么问题啊。现在这个问题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客户装系统之前有打显卡驱动吗?

网友:
换屏试下,还有查下I2C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屏的问题呢?你换一个搞一下吧

网友:
这个是显卡问题,更换显卡就好啦!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HP的,也是DOS下正常,XP滚动条后就屏幕自检,后来换了屏后OK

网友:
谢谢大家 我外接显示器试过了 本屏出海尔LOGO 外接显示器也出 一直到快进欢迎界面时本屏自检 外接显示器就没信号了

网友:
前二天接个三星的和这个一样的故障,换显卡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