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针显示器接口转换VGA接口或液晶

楼主(2013-04-19):
迅维网上看到的一个图例,此类工控板一般为台湾工控机居多,显示色彩为单色或彩色。
常用的线序定义
单色或黑白显示定义
1、GND (地)
2、GND (地)
3、NC (空)
4、NC (空)
5、NC (空)
6、INTENSITY(亮度),TTL电平
7、VIDEO(视频)TTL电平
8、H-SYNC(行同步)TTL电平
9、V-SYNC(场同步)TTL电平

彩色显示定义:
1 地
2 地
3 R
4 G
5 B
6 I亮度
7 NC
8 H
9 V

各厂家均有不同标准标底,但这是最常见到的。
TTl信号常见到单色,彩色信号一般为模拟信号,部分单色显示的信号实际过来也是彩色的,属伪单色。

行频率一般为15-26K,场频率一般为48HZ至70HZ之间,为不标准方式,现常规的VGA显示器无法展示其内容或者超出显示范围,数据错误。

替换方案:
1. CEV121 RGB EGA CGA显示器

视频标准支持:  MDA、CGA、EGA、VGA,RGB、RGBS、RGB sog、RGBHV信号
视频输入接口: 3针、4针、6针、9针、12针、三排15针、双排15针、20针、25针等不规则信号接口,包适用于
各种BNC口信号
输入参数: Analog模拟RGB:0.7-2.5VP-P
TTL数字:High 2.4 ~ 5.0V或Low 0.0 ~ 0.8V
阻抗:  75欧姆 – 500欧姆
扫描方式: 隔行扫描/逐行扫描
输出信号: 随输入信号变化,液晶显示
电源功率:   外置 AC110V/220V转DC12V电源,功率:25W
显示尺寸: 12.1英寸,249*187mm(长*宽)
显示比例: 4:3正屏
LCD类型: 工业级TFT
安装尺寸:   317*250*45mm(长*宽*厚)

2。转换器方案 IVC-809

输入信号格式支持
视频标准支持MDA、CGA、EGA、RGB、RGB Sog、RGBS、RGBHV、YPbPr
视频接口支持9针、3针、6针、14针、15针、20针、25针等不规则接口,各种BNC接口
输入参数模拟:0.5-1.0 / TTL:0.2-5V
阻抗:75欧姆 / 750欧姆
扫描方式:隔行扫描/逐行扫描
输出信号格式支持支持格式标准VGA,分辨率为800*600/60HZ或640*480/60HZ分辨率
输出接口D-Sub 15 PIN 标准VGA接口
电源DC 5-12V 1.0A,最大功率:2.0 W
IVC-809 尺寸:155mm*100mm*15mm
特性
1、支持12k至40k行频信号,场频输入无限制,自动识别行场频率输入。
2、支持RGB数字、RGB模拟和色差、单色、黑白、灰度等视频格式。
3、支持隔行和逐行两种扫描方式。
4、支持垂直分辨率从160行到600行,自动识别。
5、支持任意水平分辨率,自动识别。
6、支持分离同步信号、复合同步信号或同步信号复合在视频信号上,自动识别。
7、输出800*600 场频60Hz的标准VGA信号或自定义分辨率。
8、输入阻抗提供75欧姆或750欧姆两种选择,可以适应信号弱的设备。

显示效果比较
CEV121 RGB EGA CGA显示器 安装方便 ,一键识别显示大小,信号种类,色彩容易调整,完美解决其它方面的偏色问题,显示效果稳定,无抖动或缺字符,相对来说使用方便,但目前尺寸单一,只有12.1尺寸的。
成本相对转换器方案会更低

转换器方案相对安装方便灵活,可以连接大尺寸的显示器,调试比显示器方案麻烦,大部分显示效果不如CEV121 显示器,转换器替换方案一般为转换器+VGA显示器,相对成本较高。

替换连接方式:

显示效果:

ADDISON 9针显示器替换

精密划片机显示器替换案例
更多信息大家可以来电交流: 0755-29439090 13714086170 唐工 QQ:85187810

网友:
遇到类似问题可以照着参考

网友(2014-07-18):
都是电子电路图,看不懂;其实我们的技术应该更先进,我们做色选机的。

网友(点评):
色选机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不错啊,可以在遇到类似的东西作为参考用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