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20神奇故障

楼主(2013-04-19):
收机后拆机测试摸显存就可以亮机,加焊后故障依旧..

网友:
最好有人传个图纸\\\

网友:
话题意思不太明确,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最后加个了垫压着显存就可以亮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应该还是下面空焊了,重新取下来植一下球重做吧。。。

网友:
莫非有漏电?

网友:
现在装硬盘进系统掉电但是压着显卡就能进系统\是不是板层断线了?

网友:
翻个图看看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