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电源能开机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3-04-19):
V3000摔了一次, 开机一长两短, 直接上BGA换改良显卡。   换好后现在电源开机正常, 也显示能正常充电, 就是单独用电池不能开机(能加电,不显示),  接电池的情况下拔掉电源接口也会马上掉电。 不接电源, 只接电池量了下各项电压都出来了, 3.3V  5V 1.8V 1.05V , 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可以肯定的是电池到公共点的电压肯定没问题, 也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大家给点思路, 没头绪了。

网友:
没人给个思路吗?

网友:
你换下CPU供电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