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这个保护怎么分析

楼主(2013-04-19):
SUSB_EC# 与FORCE_OFF#都是保护的一种。这两个电压为低就会引起掉电。最大的疑问就是PQ8601A.他导通PQ8601B就截止。
但是会不会也拉低SUSB_EC#。按道理应该不会。就这里比较糊涂

网友:
呵呵自己回吧。应该PQ8601ab都不导通

网友:
好吧我帮你回答 VRMPWRGD和CPUPG都正常 8601A 2脚为高导通  导通后8601B截止 FORCE_OFF不接地  有上拉电阻8604在不会拉低EC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