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开机内接、外接都不显示

楼主(2013-04-19):
现象:HP CQ43开机电流1.42~1.18 A,启动后内、外接均无显示,内存条无波形,南北桥均有信号交流
问题:跪求各位维修大大们,此种类型的状况该如何解决??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 没修好呢

网友:
CPURST#有不
内存系统总线波形有不

网友:
先干南桥,在干北桥。

网友:
刷bios ,不行就干显卡

网友:
郁闷啊~~~放电,静置半小时,开机好了,这狗屎运走的

网友:
这,无语,有可能不稳定,说不定还会坏的

网友:
期待答案 我手上也有这个问题的电脑 烦死了

网友:
刷个BIOS  也有可能是显卡部分的问题

网友(2013-05-28):
我手里也有一个,现在是插上电源自动加电,电流跑1.15  测试卡跑1A ,不插内存跑7E,我打算先刷个BIOS看看,回头再来想大家汇报结果,希望是好消息,呵呵

网友(2014-11-10):
好了就行,不过个人建议多测几次

网友:
没有读取内存是肯定的

网友:
先干显卡,不行就bios

网友:
1.42a很明显是显卡不过 加焊显卡

网友A:
你这问题真是奇怪      这样放电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真是奇怪      这样放电也行啊

还真是,客户也没来返修什么的

网友:
又是一个HP神机器

网友:
你看c盖上面是不是有个白色的灯一直在闪呢?如果是的话那说明白桥是有问题的。这个机子好像是北桥的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