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462A屏亮无显

楼主(2013-04-19):
       接了一台C462A机器独立显卡板的,来的时候屏亮无显(这种机器都是通病就是显卡),客户同意了换改良的,拆开一看人家之前就是改良的(黑胶的)我加焊一下,还是屏亮无显,又换了一个改良的显卡(白胶的)做上还是屏亮无显,我就纳闷啦!换了一下屏  屏线,故障依旧,还以为没做好显卡摘了又做,做上还是屏亮无显,还以为显卡坏了,换了一个还是屏亮无显,我吧四科显存都换啦还是屏亮无显!上面的东西也换了一边还是屏亮无显。实在是没办法啦!!!!求解  求解  求解

网友:
北桥重置做一下

网友:
外接没试试吗////

网友:
这个机器上次遇到一样的问题,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最后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