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的摄像头驱动问题

楼主(2013-04-19):
返修机器,客户当时说一大堆问题,经判断都是系统的原因。重装系统。装好以后发现摄像头不能用了。非常的郁闷。反复的找驱动,都是不能用。现在驱动虽说是装上了,但是就是一直不能用。打开摄像头里面是一片黑呢。找了很多驱动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现在用的是xp系统,求各位道友帮忙了。
摄像头

网友:
去官网下,还不行的话,有可能是摄像头本身就坏了呢?

网友A:
慢慢寻求驱动吧

网友:
耐心点吧,呢个HP的驱动好像不好找,慢慢找

网友(2014-10-25):
换个摄像头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