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没CPU供电

楼主(2013-04-19):
东芝C600没有CPU供电。主供电都有了,但是VR-ON却只有0.9V.这个信号来自KBC.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给CPU电源芯片。KBC出来是3.3V.不知道这个电压对不对。

网友:
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
VR-ON信号不正常

网友:
由3.3V和两个分压电阻计算一下到电源VR-ON是不是0.9V

网友:
不知道这个电压对不对

网友:
有人知道吗。这个机器的VR ON是多少V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CPU供电芯片型号是:TPS51640

网友:
vr_on 应该是3.3 V才对

网友(2013-06-19):
0.9V是正常的!

网友:
kbc发出的3.3v经过侵夺0.9v是正常的,没有cpu供电,再查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其它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