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爆桥见过,爆板是第一次

楼主(2013-04-19):
做BGA爆桥倒是没什么,今天居然看到爆板了,这是技嘉G41的一块板,南桥下BGA之后的背面图,直接爆筋露骨了
本来是没复位,上BGA加焊南桥,上220 下 240 。结果。。。悲惨。。这下连触发都没了。正面也一样爆板了
一般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主板潮湿?还是BGA操作不当 ?

网友:
温度太高?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板子太差了。爆过好多片了。

网友:
板子太潮了。在BGA上面用预热加热几分钟

网友A:
温度还好,上桥跑程序前,有跑第三区120度10分钟烤板程序吗?

网友:
我做到过  最多变形  想楼主这样的    还真没遇到过啊

网友:
第一次遇见哦

网友:
没遇见过,这是第一资看到

网友:
习以为常了

网友:
应该温度高了哦

网友:
技嘉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应该还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B:
,真是罕见

网友:
  顶多鼓包,没见过酱紫爆的

网友C:
爆板不可能,我看你是bga返修台下风嘴磕到的痕迹

网友:
应该是下面温度太高。如果是原装板真的没见过。

网友:
我個人認為,升溫太快+板沒除濕.......

网友:
应该是温度吧!!这个也难说啊!!技嘉

网友:
估计是局部温度过高造成的.
板子还是要充分预热的.

网友:
...你这也太猛了吧温度太高了?

网友:
只能说现在的主板太差了,你们试试V星的主板就知道了,换个内存插槽,还没有吹2分钟,PCB板鼓包了.

网友:
我跟你一样  m2n68开机阵那  肠子被炸出    可怕至极

网友:
BGA的使用方法和使用习惯都是成功的关键,建议讯维做一次系统的培训。

网友:
我觉得板子质量差 潮湿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还是看操作 温度

网友:
确实罕见啊,我最多爆过电容

网友:
遇到过,不过很少

网友:
这个温度应该不会

网友:
LZ威武,这都能被你BGA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还好,上桥跑程序前,有跑第三区120度10分钟烤板程序吗?

预热是打开的,只不过我这边室温30,我没有烤板.做BGA时开了预热一分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爆板不可能,我看你是bga返修台下风嘴磕到的痕迹

当然不是磕到啦.磕到有什么好说呢.南桥正面也爆板了,我拍的只是桥的背面

网友:
技嘉的板不应该出问题啊 是不是温度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不是磕到啦.磕到有什么好说呢.南桥正面也爆板了,我拍的只是桥的背面

呵呵,注意安全

网友:
的确够强悍的,我也第一次看见呢

网友:
糟糕~~我也遇到咧~~

网友:
是板子质量太差了,有过几次MOS管没焊脱,板子先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