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重启CPU核心供电上到1。35V 第一次开机正常

楼主(2013-04-19):
可以正常这机,CPU电压在没CMOS电池的情况0。9V亮机进BIOS多久都没问题。按键盘重启键CPU电压上到1。35V  大概10秒掉电。 加CMOS电池保存时间后,每次开机CPU电压都是1。35V  拿掉电池第一次开CPU电压又正常,不会掉电。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修了,ADP3205换过一样,这种情况都没思路了,求教各位师傅。。。。

网友:
COMS电路有问题吧,或电池本身。

网友:
查这么多电压有什么用

网友:
现在就是不知道CPU电压怎么搞的不正常,跟CMOS电路怎么会有关联呢? 放电就行,调时间重启就不行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