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50屏幕左右抖动求助

楼主(2013-04-19):
求助那位大师有遇到这个故障,联想U150左右抖屏(屏,屏线,显卡驱动,GS45芯片、滤波电容)都已经换过,各个电压正常,抖屏电压是没有明显波动。
运行程序有一两秒不抖,加载U盘时不抖,过后又开始抖动,外接显示器时内屏外屏一切正常,拔了外接又继续抖,真的是眼花缭乱啊!悲哀!!没辙!!!请有经验的分析一下。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这么神奇  bios 内存 试下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问题啊?等有经验进来指明一条出路

网友:
先软后硬的,主要还是显示那块的问题估计

网友:
你没有试机屏吗。换一个上去试试。

网友:
屏已经换过好几个了,故障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