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办法测电源板反馈线路最简单

楼主(2013-04-19):
用什么办法能最短时间内检测出反馈是不是正常啊! 大手们都发表下意见嘛

网友:
用可调电源调到6v电压 ,接到原来板子5v的输出端上,用万用二极管档去测量光电耦合器热端的两脚上,看看万用表数值有无变化,有话的话说明反馈正常。

网友:
431的AK两头快速短一下,看电压是否跌落

网友:
二楼三楼的方法都不错,只要把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搞清楚了,故障还是容易查找的。光耦分前后,VCC电压要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是什么目的啊?

检查反馈回路啊-——模拟电压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