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2J(K42JV) 不检测独立显卡

楼主(2013-04-19):
asus  A42J(K42JV) 故障: 不检测独立显卡    集显正常   做32  64为win7都是一样
客户 是重新启动后  出现的  不检测显卡的
给位大侠给个意见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BIOS设置没设好吧

网友:
不检测显卡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是启动桌面黑屏吗

网友A:
现在机器都可以禁用独立显卡  你bios里面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机器都可以禁用独立显卡  你bios里面看了吗

bios meimei没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