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NDA HD4750 512MB GD5神戈 BIOS

楼主(2013-04-19):
此卡应该是通病,有几块全是档2A, 老大有没给提供下HD4750 512M 128BIT GDDR5 显存奇梦达IDGV51-05A1F1C-40X 8颗显存,带6P接口,万分感谢!!
通病

网友:
这个卡我有一片4750 昂达 还有一片HD4770华硕都是档2R不过,目前无招,已知的DDR5显存导致2R不过其实跟显存没关系,DDR5显存的卡不容易挂显存的,如果无修2R不过请考虑其他问题,根本不需要考虑显存,显存损坏肯定是能亮机的,如果以目前A卡的2R不过维修难度来说,基本99%都可以放弃了

网友:
啥?你不先干芯片吗? 显卡主芯片

网友:
现在看到这样问题真头疼,找了一个一样的BIOS刷了也不行,芯片加焊了也一样

网友:
我说了你还没懂吗?这种就是2R不过即显存控制单元工作不正常引起的,这种卡不可能脱焊不可能加焊BGA能干好的,1可能是掉电阻,2可能是GPU本身问题,3非常可能是PCB板问题,很多卡垃圾卡用几年过孔问题很正常

网友:
老卡了去中关村论坛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