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拆了一半不敢了。

楼主(2013-04-19):
超锐F5600S拆了一半不敢了,本来想给健盘除尘的,有谁拆过吗,我是主板拿掉后,好像下面有个健盘排线无论如何也够不着拆不下来,怕弄断了就没敢了。
笔记本

网友:
可以从网上搜搜它的拆装方法 一般会有的

网友:
这么难拆的机器啊

网友:
这样讲!机器也是人装上去!他们都有办法装上去!我们就有办法拆下来!

网友:
不会吧,主板拿掉了,键盘拆不下来。楼主好好看看,肯定可以拆下来的。

网友:
仔细看清楚,细心些,能拆下来的.

网友:
呵呵,楼主应该不是维修员吧,或者新手
同意楼主:
5.0
Red、蓝
同意楼主:
我也感觉。有的客户自己拆了装不上,。。。又拿来遭高价,还有哪个维修员蛋疼去清键盘的灰。。。。

网友:
细心点,肯定还有办法的。我刚拆机也是慢慢拆,拆不下来就停一会。又是借助手机拍下来

网友:
拆怕啥!!就是装就 。。。。多几个零件就麻烦了!可能报废都说不定~

网友:
我新手,大哥拆坏了一定要说哈

网友:
仔细观察卡扣,能装就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