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00的笔记本电流跳变一次就不变了?

楼主(2013-04-19):
W500的
笔记本
电流跳变一次就不变了?0.2到1.2到0.2就不变了
笔记本

网友:
不断电,还能再触发上电吗?

网友:
大致是主板的问题,检查CPU有无复位,你的问题描述太过于简单,

网友:
用可调电源测主板 0.2 跳到1.2 1.2 跳到0.2 之后 就没动作了,我想知道是哪里没复位没触发呢?一点思路都没有呀

网友:
应该是没跑代码 ,接LPC总线 看看